[无线] 请问诸位大神这是什么设备有发射模块有主板

楼主(2022-10-02):
问诸位大神这是什么设备有发射模块有主板有天线,里面还有个白色盒子,,,,,什么东东?

网友A:
这莫不是传说中的黑终端吧?

网友B:
说明一下东西来源。

网友:
好像还可以外接gps天线

网友C:
别管什么东西,小主板不错

网友D:
下面小主板VGA或者HDMI接显示器看看先,像个软路由。整机是伪基站吗?希望大神来解释一下。

网友:
一半是电脑,另一半是啥呢,还能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莫不是传说中的黑终端吧?

不知道啊,旧货市场买来得,我感觉这个壳子不错,没想到拆了里面还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一下东西来源。

肯定不是你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小主板VGA或者HDMI接显示器看看先,像个软路由。整机是伪基站吗?希望大神来解释一下。 ...

是有个电脑版

网友:
这个东西能用吗

网友:
外壳不错D个热风枪

网友:
难道是个伪基?

外壳不错,做热风枪、电烙铁好

网友:
就是个伪基

网友:
好像是发信号的设备,主板好和芯片组好的话,做迷你主机准系统慢慢下载打文件,蓝爪子网盘客户端就算了,免费版故意限速掉线。运存可更换升级。

网友:
多半是搞诈骗用的

网友:
肯定不是正规东西

网友:
拆下白色盒子

楼主:
等有时间都拆解了,,研究下!几十块钱感觉赚了啊 最起码一个小主板一个电源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管什么东西,小主板不错

研究下做个软路由玩玩还是弄个下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