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助这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用

楼主(2022-10-02):
八脚芯片是25N01GVZEIR
从破评书机上面拆出来的 触点和外形大小和TF卡一样 但是没法像tf一样使用 读卡器读不了

网友A:
感觉就像是充当TF卡用的,上面有TF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像是充当TF卡用的,上面有TF字样

但是没法在tf读卡器上识别 插电脑也没反应

网友B:
25系列SPI闪存芯片?1G,难道是128MB的?

网友:
洗脑机专用的卡貌似里面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系列SPI闪存芯片?1G,难道是128MB的?

这东西比小内存卡贵吧

网友:
tf和FLASH读写根本不一样,你得找编程器。

网友:
坏了吧,我猜的

网友:
这个广告机厂家还算有点良心,竟然用了128M的SPI存储器

网友:
把Flash拆了当硬改路由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了吧

但是也不能格式化 一点反应没有 和标准tf卡槽不兼容

网友:
我孤陋寡闻,真的不知道是啥用途,看看坛友的意见吧。

网友:
spi接口的吧。读卡器读的了吗?

网友:
应该是闪存卡

网友:
不能用,要专用设备不读取的。

网友:
应该需要支持spi的读卡器

网友D:
播放器上魔改的存储卡,需要找到引脚定义,买编程器,或者拆掉芯片让播放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播放器上魔改的存储卡,需要找到引脚定义,买编程器,或者拆掉芯片让播放器不能用。 ...

我是需要换文件 换成歌曲

网友:
这东西只是走的TF插槽方便读写内容而已 实际上还是spi的25x   并不是sd协议/定义 就像很多设备用RJ45做调试口一样 并不是网线

写入应该是要专用软件才行  不然编程器写入可能不能正常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