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2022-10-02):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用来控制这个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用不了,那是无刷的

网友B:
不行,一个是pwm信号调速,一个是pwm电源调速

网友C:
如果无刷电机自带驱动,仅需要PWM信号,PWM直流电机调速器的频率与电机要求一致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肯定行,但是要改装有3种方法,你慢慢摸索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E:
需要在电机的频率范围内
需要知道电机是调频率还是调占空比

网友E:
淘宝看了一下参数,可以用,PWM板子注意5V供电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
直接用不行,调速板要改造。

网友:
自带驱动的无刷电机可以用,毕竟这pwm调速模块,说白了就是直流调压器,斩波调压嘛。所以像航模那样纯粹的无刷电机,是没法用的

网友:
可以用,我就是这样用的,调速线接5v降压芯片的正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那是无刷的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一个是pwm信号调速,一个是pwm电源调速

谢谢,可能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无刷电机自带驱动,仅需要PWM信号,PWM直流电机调速器的频率与电机要求一致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

我准备试一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行,但是要改装有3种方法,你慢慢摸索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

有你说的就值得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你说的就值得一试

翻翻我发的改装风扇的帖子里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在电机的频率范围内
需要知道电机是调频率还是调占空比

调占空比的

20Khz的控制板,在电机控制范围内

网友:
感觉这个是用来控制那种最简单的没有任何电路的直流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看了一下参数,可以用,PWM板子注意5V供电

PWM板子可以35v电压,不知道电机输入是不是受得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翻我发的改装风扇的帖子里面有介绍

发个链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