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闹钟电池盖如何制作?

楼主(2022-10-02):
手头上有些古董闹钟电池盖都没有了,大家是如何制作电池盖的?有没有好的方案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3D打印解君愁

网友B:
3d打印一个

网友:
我自己是自己画出来自己3D打印

网友C:
找个塑料片用双面胶粘上去

网友:
塑料片+螺丝

网友:
塑料片+螺丝

又不是经常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一个

能打印出来正好合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塑料片用双面胶粘上去

我原来用亚克力板做了一个,502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解君愁

3D打印可以做出来完美匹配的吗

网友:
3d打印好些

网友:
找个铁皮一头钻孔另一头锉个攉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胶带封上

网友:
最简单的的方法就是,把它放的远一些,背朝墙,看不见就没有电池盖的烦恼了

网友:
废旧的银行卡来一波

网友:
易拉罐,马口铁

网友:
看来只能3D打印了

网友:
没有3D打印条件的话,塑料片(洗发水瓶子)+螺丝。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盖子?反正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