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召唤“没良心的”等等建筑内行人士:这算什么结构

楼主(2022-10-02):
红点位置,离天花板约50公分,感觉是带腰筋的60cm主梁。

但是“没良心的”当时怀疑,民用住宅很少会用这种大梁。感觉梁的宽度也不对(只有一砖,即24cm左右。)

今天电视机柜往上走一根50管(现在普遍做法,隐藏电视机屁股那些线),发现此梁下方并非填充墙,而是钢筋混凝土的承重墙:

钢筋挺粗挺深,目测12mm口径,差不多墙面挖进去5-6公分露钢筋。

1.水电工说,红色粗框根本不是梁,是可以开槽到天花板的。求判断。

2.另外一个疑惑,各位再看看左下角卫生间,对应的绿色部位是不是有梁?感觉应该有,那红叉处即使打断钢筋,影响也不大吧。

网友A:
这是要制造建筑事故呀?!

网友:
不用纠结,室内凡是露在外面的这种都是梁或者墙柱,部分墙还可能是承重的混凝土剪力墙

网友:
建议你去电梯间看看墙上有消防示意图,或者售楼部给的户型图,有可能会标示出剪力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道拉梁,没有完整的结构图,看不到墙和柱的布置,不是很好判断。
如果是拉梁,绝对不能动

网友B:
这……还能恢复原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还能恢复原样吗?

不是应该问抓到了能判几年么?

网友:
现在太多的二半吊子啥话都敢说

网友D:
这种过梁的设计有点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问抓到了能判几年么?

一般是先要求恢复原状吧,如果造成事故的话才会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制造建筑事故呀?!

虽然我胆小很担心打断钢筋,但是如果仅仅露出钢筋就不做,那也过于杞人忧天。

混凝土墙开槽,遇到钢筋很正常。而且我走的直槽,不是横槽,50管也才60公分左右,再往上就改为32管了。不会露出钢筋。

网友:
凡是有钢筋的地方还是别动为妙。

楼主:
我去,吓死胆小撑死胆大。

不过钢筋居然这么靠里?水泥层比我根据示意图想象要厚很多啊

网友:
   有钢筋的都不能动的,建筑公司不会吃饱撑的,给你多加钢筋的,要多花多少钱,肯定有用的。这个要承受上面负重的。这个拆了对整栋楼影响不大,到时塌了只是你楼上楼板塌下来,只会压到你家里,到时两层楼变一层而已,只是你家最倒霉,楼上最多摔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过梁的设计有点过分

跨度大了必需要有梁,不然承重不够,设计上是有要求的,梁的长跨度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E:
不是说了吗,用电锤打孔看是混凝土还是填充墙是最准确最方便的方法。

你这个房子的结构比较奇怪,看户型图不太容易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吗,用电锤打孔看是混凝土还是填充墙是最准确最方便的方法。

你这个房子的结构比较奇怪,看户型图 ...

不过你判断不可能用60公分梁是得到验证了,电视墙这边确实顶上不是梁,到顶也只看见直的钢筋。

深度约5cm。

混凝土剪力墙开槽遇到钢筋应该挺正常的。说完全不能动是极左了。

不过我还是犯错误了,既然知道钢筋位置了,应该横移一点开才对。虽然后期会补水泥上去,结合力度总不如浇筑

钢筋也不一定裹严实,和空气接触会不会锈?

箍筋应该有断的。说不定真如楼上说的做了肉馅。。。

不过话说剪力墙主要是抗剪,地震、极限这些吧,和楼上压不压下来应该无关。

网友:
这种拉梁绝对不要动,打个外行的比如:就像人的手与身体需要胳膊连起来才成,你把胳膊去掉那人体和手就都废了,甭想你的手还能拿东西了。前不久某地楼房坍塌,除了建筑设计和施工缺陷之外就是门市房反复乱拆乱装修,导致楼里的人都成为多明治的馅子了。

网友:
承重梁  而且还是偷工减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