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太阳能灯

楼主(2022-10-02):
之前改造家里的太阳能灯,剩下了一个小太阳能板,国庆回老家,把它用起来,免得吃灰。

把原来的太阳能灯剪掉,就把灯和电路板留用。
把原来两个灯合并成一个。

电池用的手机电池。

晚上效果

唯一的弊端就是电池直充,以后再弄。

网友:
光伏剪掉一个角是什么道理?

网友:
大指甲钳剪线神器

网友A:
光伏剪掉一个角是什么道理

网友:
为啥光伏剪掉一个角

网友:
这个自动亮灯的电路 用的主要是8050三极管,充放电对电池没保护的。我做了几个,不过我加了充放电保护电路,就是网上淘的4056小板,便宜的很。

网友:
大户人家啊 亮灯的两层都是你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伏剪掉一个角是什么道理

有没有可能是多出来的边角料,就直接拼成这个

网友B:
都是边角料重新切割的,有斜角是因为这板是单晶太阳能板,多晶是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边角料重新切割的,有斜角是因为这板是单晶太阳能板,多晶是直角。

啊对对对

网友:
加一块4056充放电一体的保护板,以免把电池冲坏。

网友: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吧

网友C:
几毛买个现成的4056给锂电充电,自己在弄一个 三级管的夜灯,实现天黑自动亮灯。太阳能,一个是太阳板要够大,二就是电池要够大。就能解决长时间阴天的问题。

网友:
太阳能,一个是太阳板要够大,二就是电池要够大

网友(2022-12-23):
手机电池有保护板了,随便用用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毛买个现成的4056给锂电充电,自己在弄一个 三级管的夜灯,实现天黑自动亮灯。太阳能,一个是太阳板要够 ...

有现成的芯片,充放保护,光控定时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