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主板没有M.2接口,如何使用M.2接口SSD

楼主(2022-10-02):
如果没有明确使用的M.2 SSD是SATA SSD还是PCIe SSD, 那我就分两种情况说明一下:
这里为什么要强调M.2 PCIe SSD和M.2 SATA SSD的区别呢?
主要是M.2 PCIe SSD和M.2 SATA SSD使用的协议不同,使用也有不同。M.2 SATA SSD使用的是SATA协议,速度最大不会超过600MB/s. 而M.2 PCIe SSD则是采用的是PCIe/NVMe协议。
此外,M.2接口有两种规格,一个是Socket2,一个是Socket3。其中,Socket 2支持SATA和PCIe X2接口SSD。而Socket 3则可以支持PCIe x4接口。虽然SATA SSD和PCIe SSD都有M.2接口,但是接口模样还是有所区别,如下图左,是M.2 SATA接口SSD的模样,下图右则是M.2图PCIe 接口SSD的模样。所以,在挑选M.2接口SSD时,一定要看清楚了。

搞清楚了这两个接口的区别,我们具体看看如何在主板没有M.2接口的情况下使用M.2 SSD.
在M.2接口的主板上,肯定会有SATA接口,SATA2或者SATA3,如下图:

为能够顺利使用M.2 SSD,我们只要将M.2接口转换成一般SATA SSD那样的接口即可。这就需要有一块M.2 to SATA转板,这种转板在网上有很多,也就十几块钱吧。比如,下面这样的转板。只需把我们的M.2 SSD放在NGFF这个接口上,剩下的事情就跟普通的SATA SSD使用方式一样。

在旧主板上,即使没有M.2接口,也肯定会有PCIe插槽。一般会有3到4个,分别是PCIeX4, PCIeX8, PCIeX16。

跟M.2 SATA一样,如果要使用M.2 PCIe SSD, 我们也需要M.2转PCIe的转板。比如下面这块M.2转PCIe转板,采用的M key接口,支持四种规格的M.2 SSD: 2230,2242,2260,2280.

看完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使主板没有M.2插槽,我们只要有一块M.2 to SATA或者M.2 to PCIe转板就可以轻松玩转M.2 SSD。

网友:
对主板有要求?
9系列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