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64G,为什么才只能开64G而已?

楼主(2022-10-02):
双贴64G,应该是单颗4CE双通道的,单开只能开出64G而已,是不是 不支持2个单颗4CE通道的?还是我什么设置问题 还是说其中一颗太多坏块开不出?

网友:
最后一个图,我一般只勾选 DDR

网友:
坏块太多了,f9擦除全部之后能开,不过跑圈能不能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坏块问题吧

网友:
Discramble 啥意思

网友:
一般从固态或其他方案U盘上拆下来的颗粒,放到903上,首先要F9清空一下,否则坏块都很多,清空以后再量产,如果出来还是坏块太多,就要扫描开卡了,不过这种颗粒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A:
F9全擦后再开,通过后如果容量回来了就跑圈,如果爆红就再量产一次,再咆圈,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F9全擦后再开,通过后如果容量回来了就跑圈,如果爆红就再量产一次,再咆圈,然后  ...

跑圈出错,我的方法是,去设置里面把“不扫描原厂坏块”打开,然后量产就有新增坏块,再跑圈就不红了。

网友(2022-11-22):
擦除 再卡试试

网友:
我的903双贴9DDK坏块500+,你这更狠坏块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