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从我使用经历看SM2246EN的主控和AMD B450主板存在兼容问题

楼主(2022-10-02):
从我使用经历看2246EN的主控和AMD B450主板存在兼容问题,已经发现三个品牌的进系统和玩游戏卡顿。

楼主:
还有英特尔的S3700也存在此问题

网友A:
主板挑固态?不至于吧?

网友:
和固件有关吧

网友:
zen和zen+的问题,进入系统后一定概率会出现卡顿和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挑固态?不至于吧?

我都遇到了,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说解决amd zen cpu卡顿的方法探讨。

看过最近文章,amd承认主板BIOS的某些选项会导致卡顿,针对这个问题amd已经更新BIOS修补问题。

楼主更新最新BIOS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说解决amd zen cpu卡顿的方法探讨。

看过最近文章,amd承认主板BIOS的某些选项会导致卡顿,针对 ...

谢谢,我有多块SSD 调整一下就行BIOS目前都是最新的

网友:
AMD本周表示,由于集成了可信平台模块或TPM,使用基于Ryzen的PC的客户可能会遇到间歇性的性能"卡顿"。不幸的是,该公司预计修复程序要到五月份才能可用。

AMD在一份支持文件中表示,"选择AMD Ryzen系统配置可能会在位于主板上的SPI闪存("SPIROM")中间歇性地执行扩展的fTPM相关内存,这可能导致系统交互性或响应能力暂时暂停,直到事件完成。

AMD 所说的是,集成 TPM 正在执行的内存事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活动暂停,从而导致电脑感觉卡顿或暂停。不幸的是,修复此问题不仅需要AMD提出并验证修复程序,还需要与主板制造商合作,将修复程序分发给您及其客户。AMD表示,预计从5月开始提供固定的sBIOS fie。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

楼主:
前几天PDD买一个5600主板BIOS不支持升级到最新的4.9版现在可以用英特尔的s3700 200G,还没试试 2246EN的SSD希望也没问题了吧

楼主:
以前是卡顿或者蓝屏,现在用了2天了,后续我继续来记录,在之前我用英特尔的PRO 1500 180G的。

网友C:
非大众ssd 当然上amd平台各种问题了
b450是翔硕的设计
整也是翔硕
现在都nvme了 还折腾什么sata
sata的比nvme还贵,性能还弱,
当然散热好。因为 写入极限是350m
nvme 写入下限是300m
当然也有写入下限是100m的杂牌nv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大众ssd 当然上amd平台各种问题了
b450是翔硕的设计
整也是翔硕

你说的很对,因为拆来拆去,SATA比NVME方便所以继续用,再说就是快那麽一点点,真的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因为拆来拆去,SATA比NVME方便所以继续用,再说就是快那麽一点点,真的区别不大。 ...

amd 就那样 usb3 兼容性 b450 550 x570 都有
当然x399也有 我同学的x399 微星 接9210 nvme 读写掉速再掉盘。
就乎了amd。 谁叫它叫amd 万年老2 是有原因的
产品不完善。小问题多,重点是不换其它芯片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