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扩孔攻丝,解决油底壳漏油问题

楼主(2022-10-02):
前几年考了个C1,练手买了破车,便宜嘛,以前都是到修车店换油,现在买了个扳手,自己换,发现油底壳原来就滑丝,一直用生料带缠,就是渗漏,前一阵子自己换油,发现漏的厉害,就处理了,方法1 焊死螺丝,采用上抽法换。
2买个专用堵头,直接拧紧,中间的螺丝放油,
3.扩孔,配专用螺堵
考虑再三,决定扩孔,到马家买了丝锥,原来的是14.5*1.5d的扩成15*1.5.
直己一人干,一手的油,还热乎着呢,
放出油,才130公里。
14*1.5的螺堵
15.*1.5套装
刚刚换好的螺堵,擦干净,洗手,休息半小时看看,
一地的油污。
30分钟后,不漏
攻丝比较困难,买的丝锥不尖,有60%没有攻上丝,只有40%的螺纹,需要用钻头扩孔,才好攻丝,建议;没有动手能力的,不要自己搞

网友A:
头锥前面稍微磨一下就好用了  然后再用二锥把丝攻到底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螺丝滑丝了,试过换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锥前面稍微磨一下就好用了  然后再用二锥把丝攻到底

没有这个条件,找到一个废弃的地沟,干的,以前一个修理厂的,没有电,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螺丝滑丝了,试过换螺丝吗?

图中就是换的,如果,从里面拧出来,倒是可以理顺丝扣,拆油底壳工作量大,那就会买14*1.5的丝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就是换的,如果,从里面拧出来,倒是可以理顺丝扣,拆油底壳工作量大,那就会买14*1.5的丝锥了 ...

是指的这个螺丝,看上去是滑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指的这个螺丝,看上去是滑丝了。

没准换个螺丝就好了。

网友D:
还有地沟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的这个螺丝,看上去是滑丝了。

这是上次新换的14*1.5螺堵,其实如果把油底壳拆出来,找个新螺堵,从里面拧,就可以修复,当然有丝锥更好,

网友E:
不是有防漏胶吗就是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准换个螺丝就好了。

已经换了一个,还是拧不紧,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地沟可操作,

找到一个废弃修理厂,发现有个地沟。就来了,到修理店,人家一般不接你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防漏胶吗就是拆麻烦

没有发现有这个神器,后悔

网友F:
都是些野鸡修理工,放油螺丝使劲拧.
还有轮胎拿风炮拧, 拧上了人力都拧不开.

网友:
直接上个水龙头,下次换油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些野鸡修理工,放油螺丝使劲拧.
还有轮胎拿风炮拧, 拧上了人力都拧不开. ...

我这个3手车,买来螺堵就滑丝,一直是缠生料带来密封的,后来买了个新螺堵,也滑丝了,缠生料带也漏,才搞的,车太破了,大搞不值得

网友G:
狠狠的动手不要怕,换成我也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狠狠的动手不要怕,换成我也这么操作

同感,老车嘛,

网友:
搞半天才看明白啥叫“螺堵”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