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 宏碁4738ZG 死机

楼主(2022-10-02):
    2012年的笔记本,放了有几年没开过机。开机进系统或者PE都掉电,但是进BIOS正常,网上找资料,发现这是通病,有人说刷BIOS,有人说干显卡。看了半天的资料,有人说了一句:刷BIOS只是掩盖了显卡的问题

    在显卡上加助焊膏,用200度左右吹融助焊膏,让它成液体流进显卡焊盘,从一边直到另一边也流出为止。加助焊膏主要目的是让温度更均匀,最好别干吹!!!之前干吹过一台戴尔的,没多久就又不行了

     在这里再说一个红米奇怪的故障。红米note8,红米7这两个手机型号,在电池用了2~3年后,如果手机在充电时候看着视频,直接拔手机这边的充电头会导致电池损坏。故障表现为:在手机看视频开到最大音量时死机,别人打电话进来会死机,后续就是无缘无故死机。
    顺便问问哪里能买到好的电池,淘宝买了一块40的电池,标称4800ma,容量比不上原装的一半,贵的也不敢试,国风大家都明白

网友:
都是热死的,没有卖好电池的地方

网友A:
CPU背面看看有没有nec电容。把它抠掉换黄豆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背面看看有没有nec电容。把它抠掉换黄豆有惊喜

吹一吹显卡就好了

网友:
用原装的电池更换电芯!在本地去找一找!

网友:
有一台应该是同型号的,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3楼的是正解,奈何我没工具和实力修,仍在一旁吃灰了

网友:
聚合物的电池很难买,原厂很少有流出来的,副厂的虚标又很严重,怀疑都是二手电芯翻新的

网友:
吹出奇迹,恭喜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的故障

网友:
换的电池都不行

网友:
吹吹更健康

网友:
我一般换国产的飞毛腿,品胜之类,感觉还行,比那吹是什么原装的强

网友:
怀恋可以换电池的时代

网友:
奇葩故障,虚焊了还是

网友:
吃显卡的目的是因为有虚焊吗?

网友:
鸿基容易坏

网友:
比较难找好电池

网友:
难道是放久了再开机,冷缩热张的原因导致虚焊?

网友:
我13年的鸿基每天还在使用

网友:
发热巨大的笔记本,外加一个散热风扇还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