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几款电压数显表头,实测20V时供电电流

楼主(2022-10-03):
降压芯片有7133,7533,6203等,之前查过7133有多个耐压等级,最低有18V的,一般两线制最大30V,正品没有问题,但电流大的可能过热。DSN-DVM-368系列不错,但也有例外,另外元件在内侧,不好改动。另一个带电压修正三触点的应该是早期的DSN-DVM-568系列,最近找到的都改版了。刚买的LF-5603-D系列看芯片和568系列一致,都是13脚输入,供电电流差不多小。最后草图是5603输入部分,可选3*3串电阻校准,单面板,抗干扰不知如何。

网友A:
这么个小玩意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还磨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小玩意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还磨字

早啊,…特色

网友:
很是详尽啊,楼主辛苦了,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依据

网友:
很实用的测试数据,收藏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年买过几个电压表头,精度还不错,这两年买的电压表头质量就参差不齐了,有的误差很大,线性也很差,没法调

网友:
电流几十毫安的就是在坑人。

网友B:
买这么多表头干啥啊?就为了测试吗?

网友:
低端电压表还能用,电流表供参考。

网友:
很好的测试对比,很好的参考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现在电子表头普及了,经济实惠,比指针表好多了

网友:
打算买个小型两线的安在电动车上看电压用

网友C:
数码管的耗电与亮度、显示的笔画多少有直接关系,看看电流大的那款是不是限流电阻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的耗电与亮度、显示的笔画多少有直接关系,看看电流大的那款是不是限流电阻太小了? ...

这种表压根没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表头干啥啊?就为了测试吗?

之前买了几个,打算给铅酸充电时每个并一个,然后换了锂电池就没弄了。最近买的要改造,输入4V显示100,打算电池供电,电流尽量小点的。

网友D:
哪个芯片方案比较好。楼主总结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芯片方案比较好。楼主总结一下嘛

芯片大都没型号,目前感觉14脚芯片,13脚测量输入的感觉不错,电流小。

网友:
正想自己做几个表头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