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moto x30 pro的三星两亿像素摄像头竟然扫不了二维码/近拍模糊问题

楼主(2022-10-03):
无意中发现在近距离拍摄的时候(15厘米左右),照片中间区域变得模糊,如果距离拉长一些又变成中间清晰周围模糊。这给拍摄一些纸质文件的时候造成困扰。这也让我想起了以前付款扫二维码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很模糊,需要调整距离。是不是大部分手机主摄都有这个问题,所以需要专门增加微距摄像头。

网友:
一般主摄像头扫码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距离太远还会自动放大二维码。

网友:
镜头设计问题吧。

网友:
你这看着摄像头的聚焦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根多少像素没关系,这个是镜头的问题。

网友:
软件的问题?

网友:
现在新手机几乎都采用多帧合成的方法降低噪音和增强画质,同一景物多帧拍照然后再合成,同一景物不同时刻采样底噪位置就会变动,通过算法将底噪较少或无底噪的位置保留拼凑出一张底噪较少的照片。同时对文字景物边缘做锐化增强,ai颜色上的“修正”,其实属于失真比较厉害的半合成照片,和真实景物细节区别比较大,用来在消费市场忽悠消费者超过卡片机了,直逼单反啥的。
这张图数字边缘模糊,字符明显重影,就是多帧合成不良造成的,要么是抖了,要么是两次或几次对焦不良引起的

第一张中心部分文字也是部分清晰,部分模糊,,也是近距离两次对焦不良引起的,一次对焦正确,一次对焦不良,合成到一起就一半模糊一半清晰。说明手机摄像头底层算法不良或对焦系统不良引起的,我这个小米11u也是近景自动对焦不良,但是自带软件可以关多帧合成(画质增强),第三方app调用摄像头都是默认不开多帧合成的,你这个手机应该摄像头固件底层就默认多帧合成,所以微信调用后扫码也拍几张,再赶上算法和优化不行就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有选修关闭或者官方更新修复,不然应该无解,不过依照联想的尿性多半无解~

网友:
三星两亿像素摄像头竟然扫不了二维码

网友: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分别用了3个手机的主镜头去拍照了一分大半个手机大的说明书,3个手机都是中间锐利边缘模糊些,不影响观看,没你那么明显,但是鸡蛋里挑骨头还是能看出来差别的。使用一个小米平板5拍出来实际效果最好,一个华硕平板拍出来边缘自带景深效果,但还是没有手机那么明显。

网友:
不一一上图了,随便放一个,明显中间锐利边缘模糊

网友:
小米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
算法算过了头

网友(2023-01-10):
个人感觉这个问题是厂家把光圈放太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