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56频率档维修总结

楼主(2022-10-03):
国庆节放假,因为疫情,无法出门。因此有时间再折腾以前留下的修了一半的这台UT56.  因为使用毫安档测220,毫安档的铜箔烧了,蜂鸣器长叫。换过与蜂鸣器驱动有关的TL062,和定时开机电路的TL062,终于可以正常开机,而且功能基本正常。万幸,主控7129没有被高压带走。
调到频率档的时候,发现TL072损坏。而且分压电阻(100K)和网上下载的电路图(TL062,1M)不一致。按照电路图换了分压电阻。找了一个TI TL062. 万用表的测量值竟然是0. 用示波器看了062的波形,发现1脚的输出信号,波形的上升/下降沿明显是斜的,而且占空比异常。正常的表,占空比约50%。这台问题机,只有30%。
无奈只能再换一个TL062,这次用来一个ST TL062. 试机时,测量值一下子就出来了。再用示波器看1脚输出波形,上升/下降沿几乎就是垂直的,占空比也正常了。

查了一下TL062的资料,输出摆率3.5V/秒。不知道为什么这次TL062表现如此差。TI TL062是我从淘宝买的进口的货,一块钱一片。ST的062是报废表的拆机货。

网友:
在中国,买配件是需要人品的。幸福吧?

网友A:
芯片受伤了,性能不正常了。

网友:
还好没影响主芯片。

网友:
电流档测量电压,烧了,好多这样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受伤了,性能不正常了。

换的是全新的TI TL062,我还用手头的IC测试仪测过,正常的,才装机。

楼主:
感觉每个品牌的TL062,大略看一下数据手册,参数都差不多。在UT56频率测量电路中,这片TL062用来当作比较器使用了,相当于工作在极限状态。因此不同品牌的062,表现的性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