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共享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2-10-03):
最近弄了个win7共享打印机,D2550作为打印服务器,装的32位的win7,在笔记本(装的64位win7)上已经可以添加网络打印机,打印测试页也能正常打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笔记本上打印文档的时候,已经下达打印指令,打印机没有动作,必须把D2550这个电脑必须要重启之后才会打印文档,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D2550是现成有的,

网友:
一般的win系统要经常重启吧,用服务器系统试试,原版安装不要装国产软件
当然上linux似乎更符合他的气质

网友:
7620A刷openwrt做打印服务器不比这个省许多,路由宝现在10块20块差不多就能买到吧

网友:
2550做打印服务器是真的浪费。你这问题应该是系统问题,估计又是网上下的ghost之类的系统

网友A:
openwrt做打印服务器不支持A3....

2550做打印服务器,,先装过一个系统试试,,,感觉像是睡死了

网友:
用路由器比较稳定,就是老毛子系统的路由器(大麦d202百兆路由器很便宜还省电),我一直在用,比较好用

网友:
不稳定,还是用个打印共享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enwrt做打印服务器不支持A3....

2550做打印服务器,,先装过一个系统试试,,,感觉像是睡死了 ...

A3的纸么?
你确定不是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