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阿尔普眼部按摩仪拆解,智商税吗?

楼主(2022-10-03):
妹妹从外地回来带了一堆东西给我,其中就有这个。
可以按摩,可以加热,还有音乐。只有一个充电口,插到电脑没反应。
可以按摩 还有振动,播放内置音乐,第一首一个女的说一些PUA的放送话,后面两首纯音乐。
没问她具体多少钱,网上看报价几百元。开看看内部结构。

只有一个口,插电脑没反应

振动 加热 无线 按摩 播放

螺丝藏在按摩垫下面

电机 气泵

USB口只能充电

功放IC 8002B的概述:
        8002B 是一款 AB 类,单声道带关断模式,桥式音频功率放大器。在输入 1KHz,5V 工作电式音频功率放大器。在输入 1KHz,5V 工作电THD<10%),2W,(4Ω负载,THD<1%); 音频范围内总谐波失真噪音小于 1%(20Hz·20KHz)8002B 应用电路简单,只需要极少数外围器件,就能提供高品质的输出功率。8002B 输出不需要外接耦合电容或上举电容、缓冲网络、反馈电阻。
        8002B 采样 SOP 封装,特别适用于低功耗、小体积的便携式系统。8002B 可以通过控制进入休眠模式,从而减少功耗:8002B 内部有过热自动关断保护机制。8002B 工作稳定,并且单位增益稳定。通过配置外围电阻可以调整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方便应用。是一款深受市场欢迎,用户认可度高的典型芯片。

功放IC 8002B的芯片功能主要特性:
  • 输出功率高(4Ω,1KHz 频率),THD+N<10%,(3w);THD+N<1%,(2W) .
  • 掉电模式漏电流小:25µA(典型)
  • 采样 SOP8 封装
  • 外部增益可调
  • 宽工作电压范围 2 V-6.5V
  • 不需驱动输出耦合电容、自举电容和缓冲网络
  • 单位增益稳定
  • 5V输入,关断电压 ,开启电压1.2V

25Q3  里面存的歌曲

AC1812CJ7D0
杰理的mp3芯片吧

有个TF卡座,另一面过孔后需要补电容 电阻。

USB线都是通的,但是插电脑没反应

好长的螺丝,但是很差,论坛神器拆的时候,螺丝花了3根。

气管通路,里面有几个气袋,充气放气可以模拟手指按摩

加热片是左右串联一起,但是只有左边是热的。布缝在一起,拆开就缝不回去了。

吃灰吧。我都3百度近视很多年了。按不回去的。

网友:
这些东西都这样,心里觉得有用就行

网友:
除了自我安慰外并没有多大效果

网友A:
眼保健操就是一个著名的智商操。

网友:
我用过类式的,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保健操就是一个著名的智商操。

个人认为,眼保健操做得到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眼保健操做得到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

是这样的,眼保健操的却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睛疲劳,对预防近视有一定作用。当然,如果已经近视了,做眼保健操是没有用的,不会从近视变回正常。

网友:
我见过更奇葩的,一款磁疗仪手环,拆开一看,里面就一块吸铁石,还有忽悠老年人带的那个LED灯眼镜

网友:
少看点手机电脑,比啥都好

网友:
路过看看,楼下高手发表评论

网友:
原来那几个芯片就是一个MP3

网友:
功能挺多的。缓解眼疲劳有一定作用,治疗倒是不可能吧。

网友:
女人的钱真好挣

网友:
一般女人和孩子的钱比较好挣。

网友:
功能还挺多,怎么着也有一定作用吧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保健,缓解眼睛疲劳,对已经形成近视的眼睛没有治疗的作用。

网友:
闭眼就相当于休息眼睛了,再按摩眼部周围的神经和血压,多少应该有点用的。

网友:
有没有按摩效果不知道,但钱肯定不老少

网友:
这里面元件还挺多挺复杂的能缓解眼睛疲劳

网友:
电池好像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