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马哈充电器YAMAHA DZM602001

楼主(2022-10-03):
机器上电正常,是60伏的,3安左右!没检测到电池绿灯闪烁!短接负极和检测,没有用!48伏的机器这个方法可以用!
这个检测脚没见到电动车,实在难判断!机器代工的,和绿源的机器有的一比!保护都比较全!用料还可以
检测脚经过393电阻,直接进单片机里面!没有可控硅!有只场管,正负接对场管可以导通!机器不会进入充电模式
要怎么接,才能转灯上假负载

这个是线束母座,就是两根线出呀!难道这个座子里面有电路板!青色的线,没有和母座相连!

网友A:
充电器不错,那个大芯片是啥

网友:
照片贼清楚啊,机器不错。

网友B:
找个大电解充几十伏电进去,并在输出两端骗它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大电解充几十伏电进去,并在输出两端骗它行不行?

这个机器比较特别些!都试过了,那没有用!只有修过,研究过的人,才知道这个检测脚,信号的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比较特别些!都试过了,那没有用!只有修过,研究过的人,才知道这个检测脚,信号的定义 ...

一般就是有电压,或电流就充电吧?
反正是不会有通讯的

网友:
这个雅马哈没有给版权费的吧?

网友C:
大芯片少见,其它和国内品牌差不多,,,,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C:
大芯片少见,其它和国内品牌差不多,,,,

大芯片是HOLTEK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错,那个大芯片是啥

单片机。HOLTEK的,用得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