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拆解』小米螺丝刀简拆维修致敬国庆还在上班的苦逼们

楼主(2022-10-03):
『X拆解』小米螺丝刀简拆维修致敬国庆还在上班的苦逼们
咸鱼闲逛,看到一把无能螺丝刀。。故障件。。就是这货,价格就不说了,不怎么美丽,但是胜在是小米产品。。

谈了一会,降了一点,在能接受范围。。结果卖家发了顺丰。。。只不过这个打包的。。

一开始说没有批头,但是随机带了一个常用的批头

说是许久没用,就不能用了,初判是电池保护,最不济换个电池

轻拧,保护盖就下来了,看来买家拆过

不过看螺丝应该没动里面

拉出来看,电路板貌似没动过

看碳刷和转子,很干净的样子

开始诊断,电池完好没动过

位置依旧在原来的地方

直接给电池充电没反应

激灵一动,怀疑是传说中的泄压阀保护?有可能,用别针伸进摁一下,电压来了

使用电压下降正常,看来是原装电池无疑

这时充电可以充了

简略拍下电路板

本来想拆开波箱清理下,想想卖家应该也没很经常用,放弃

再看这个盖子,轻拧就下来了,估计是后面不用胶水固定了

后面看看机身,卖家也不是专业折腾之人。。算半个捡漏了吧

修复第一拆,机械键盘

把玩了一下,手感还不错

最近枪形的也不用了,喜欢携带这把。

网友:
不错,只是电池问题,,,就算电池废了换个18650也不错

网友:
碳刷电机?有点喽

网友:
pcb正面拍一下啊~

网友:
胜在小巧,还是电动的。

网友:
这个拆小件东西不错

网友:
不换电池?捅了安全阀必漏

网友:
捡漏成功,原装未动

网友:
一个小米3手机后再没买过小米产品了!

网友:
价格便宜就合算

网友:
电芯低压过放保护了。

网友:
螺丝刀挺小巧,米家杂货铺,小产品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不知力量怎么样

网友:
线路板挺复杂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成功捡漏

网友:
恭喜捡漏,小米好像很多东西都挺不错的。我也想捡漏一个墨水屏的"小米温温度计PRO",一直捡不着。

网友:
我也捡过一把小米电动螺丝刀,枪型的,40大洋。
卖家说充不进电,拆开过但没修过,到手拆开补电就好了(应该是欠压保护,卖家应该是不会拆)。

网友:
米家杂货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