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热熔问题

楼主(2022-10-03):
采暖过滤酥了,趁没来水换下,闸门换个新的,不装过滤器了,地暖前还有个。准备熔个弯头和直管,以前熔过4,6分,管线都长的。这个空间小,还得有点斜着熔。一寸管硬,请问熔接顺序怎么操作好?是不是活接留最后?直管熔时得有个斜度不好掌握。

网友A:
看操作空间,先在阀门上拧紧活结,再熔接晚头,最后熔接活结比较方便。

网友B:
没水的话先把球阀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水的话先把球阀拧下来

球阀强拧上,不知道为啥丝扣拧弯头费劲,拧了3,4扣,后来用管钳拧的阀体才转半扣朝上,不能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操作空间,先在阀门上拧紧活结,再熔接晚头,最后熔接活结比较方便。

那个横管得斜着熔,大概10度以内。合计最后熔弯头下竖管。本来想花钱弄,奈何没人愿意接,对门是上下阀门,过滤器全换二百元。原铜阀门都是好用的,上面换外丝阀门横管可以长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横管得斜着熔,大概10度以内。合计最后熔弯头下竖管。本来想花钱弄,奈何没人愿意接,对门是上下阀门 ...

嗯,当初就应该阀门管向下再拐到左面,就不用钻另一根横管造成不在同一平面内的现在的麻烦了,歪扭一点融接也成,就是不好把握和布局难看,最好把阀前的弯头拧松一点,就可以在拧紧活结后至最后熔弯头/竖管时有个转动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当初就应该阀门管向下再拐到左面,就不用钻另一根横管造成不在同一平面内的现在的麻烦了,歪扭一点融 ...

开发商干的,小区看过几家,普遍过滤器都发黄,进的货不行。这个回水从左边走了一个回形弯,尽是直角弯。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发商干的,小区看过几家,普遍过滤器都发黄,进的货不行。这个回水从左边走了一个回形弯,尽是直角弯。 ...

熔完了,最后收口,一个人还是不好弄,最后熔接时,18亳米,最浅处熔进11毫米多,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多买几个配件,先在先试试,熟能生巧。这玩意干多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熔完了,最后收口,一个人还是不好弄,最后熔接时,18亳米,最浅处熔进11毫米多,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

存在漏水隐患, 等供水时... 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操作空间,先在阀门上拧紧活结,再熔接晚头,最后熔接活结比较方便。

看横管的长度,短了最后不好扳弯,活节不好熔,死位置。最后熔弯头下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熔完了,最后收口,一个人还是不好弄,最后熔接时,18亳米,最浅处熔进11毫米多,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

这活节熔的,不合格,不结实,不耐用,没双眼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熔完了,最后收口,一个人还是不好弄,最后熔接时,18亳米,最浅处熔进11毫米多,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

只要活结先拧紧了熔的就没问题,系统打压时看紧点,万一泄漏立马关掉阀门重弄即可。

网友C:
既然有量 45度弯头为什么不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活结先拧紧了熔的就没问题,系统打压时看紧点,万一泄漏立马关掉阀门重弄即可。 ...

这个活节上紧,没有拉力。斜着熔,另一端大部分都熔进了,这端熔进一半过点。

网友:
停暖期间管路里可能也有水,热熔的话先找废管试验下,这个就是手稳、把握火候、对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量 45度弯头为什么不用一个

不是45度,10度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45度,10度多

弯簧放在管里 或者填沙子 管子烤一下感觉比较好  管子管件那里那样融 会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