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吸锡电烙铁的另类使用

楼主(2022-10-03):
10多年前买的吸锡电烙铁,密封圈老化断了,就买了一个相近的密封圈回来装上,装上后发现新的密封圈比较紧,后来又加了一点机油,情况好了点,把之前坏了的电脑电源拆些零件用,也想试试吸锡电烙铁的效果怎么样。
使用中,发觉偏紧,弹簧顶不开,然后用手改往前推,哈哈,焊锡被吹跑了,比较干净,可以顺利的把零件拿下来,后来多次使用,效果都很好。
不知论坛中的大佬们有没有这样试过,吸锡电烙铁的另类使用吧,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看。

网友:
吸锡电烙铁成了吹锡电烙铁了。

网友:
会不会吹的到处都是焊锡渣渣

网友:
无意中发现新功能

网友:
30年前,电子报上介绍的,叼着吸管用嘴吹

网友:
如果专门做个吹锡器,如何

网友:
不安全,飞溅的锡球容易导致短路!

网友:
最好不那么干,就像钳工实习时师付见哪个用嘴吹掉锯末,立即判他不及格~吹起来是爽,但是溅进眼睛或哪里那就严重了~所以都是“吸”锡而不“吹”锡那时有严重教训的。

网友:
拆废板件可以,维修就尽量吸吧

网友:
以前买过一把,吸锡嘴太费。

网友:
过去一般用一个皮球吸与吹焊锡

网友:
吹锡器?我一般只吹通孔,锡珠对空而去

网友:
另辟蹊径的方法,密集电路板不能用。

网友:
锡渣不可控,到处都是,不易清理干净,有隐患。

网友:
早些年,就是用吹的,可以练习肺活量

网友:
都是用日本固特加电烙铁。

网友:
还是吸锡的安全,现在的PCB线路密集,吹走的锡到处跑,很可能造成线间短路的隐患

网友:
不密集的地方也有用热风枪,小枪口大风量这么干的:)

网友:
改天也要试一试,

网友:
维修就尽量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