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1A车载充电器

楼主(2022-10-03):
采用MF1050芯片的2.1A车载充电器,芯片击穿可能造成手机损坏,推荐选择SEPIC电压转换器方案,有电容隔离相对安全。

网友:
这种头子真不敢用来充手机

网友:
这是山寨货啊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估计稳定输出5V2.1A有难度。

网友:
这样的车充真不行,趁早扔了吧。

网友:
这种SEPIC模块效率有多高?

网友:
车充这用料做工一般,最好别给手机充电

网友:
很多LM驱动板仿品芯片,过流短路容易烧,必须加保险丝。XL国产芯片至少有过热降功率保护。

网友:
反正我是坚持用标配充电头

网友:
感觉有带虚啊

网友:
一般般能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