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录像机修到怀疑人生,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22-10-03):
我有个硬盘录像机或者监控主机,型号:安冉 NVR-6004PL. 4路H.264。内存1G。处理器:Hi3515. 启动logo HD iDVR。故障现象开机启动难,10次开机能成功启动一次。失败的显示画面七彩竖条,失败的时候没有录像。只是电源指示灯亮。

已经更换过三次硬盘,更换过12V2A电源,拆开过测试了每个电解电容,用测试神器测试的。在开机状态下,测试过12V,5V,3V,1.5V,1.3V供电电压正常无跳变。请大神们支支招啊!看图:

网友A:
补焊芯片,电池旁边的25系列闪存刷固件,我能想到的只能这么多了。

网友B:
加负载电压正常吗?

网友:
晶振起振正常不?  cpu芯片工作条件是否达成?然后检查内存是否工作?

网友:
另外开机多次失败 偶尔成功,会不会有芯片虚焊??前面开机把机器开热了 接触上了  就开机成功 ,冷下来 或者其他环境条件变化 又不开机了

网友:
某个电容或电阻失效了吧。

网友:
修不好 就换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芯片,电池旁边的25系列闪存刷固件,我能想到的只能这么多了。

有同学有这个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焊芯片,电池旁边的25系列闪存刷固件,我能想到的只能这么多了。

如2楼所言,补焊芯片,估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负载电压正常吗?

就是带负载测试的

网友:
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同学有这个固件吗?

百度去搜吧,我也只会说说而已,真刷固件,是拿不出的。

网友C:
能进这画面,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进这画面,正常啊,

但是没有进系统,没启动成功的,成功了应该自动录像和进去监控界面啊

网友:
这现象第一次见

网友:
先补焊芯片和各个元件,排查虚焊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各个电压的波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2楼回复可参考

网友:
要是有热成像仪看看

网友:
着重检查供电部份
这么干净,录像机工作的环境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