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净水器除了过滤杂质还有别的功能吗?

楼主(2022-10-03):
一台净水器,用得极少,清洗了一下滤芯,感觉没过滤的水和过滤的水还是有一点区别,用TDS测试水的PPM值有8-90,过滤不过滤都一样,这个方面好像没什么区别,下面是用白光,365紫外光和绿激光照出来的效果。白光

365紫光

绿激光

还是明显可以看出区别的。
要改变PPM值需要加装其他滤芯吗?

网友A:
超滤与RO不一样。  手动RO过滤后3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滤与RO不一样。  手动RO过滤后3PPM

装RO膜还要加一个泵加压才行吧?

网友:
要想降低tds,就上ro膜,有的低压膜如果水压够可以不上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RO膜还要加一个泵加压才行吧?

看你的水压,水压大完全不需要泵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就是过滤杂质的

网友:
蒸馏的更好吧

网友:
和水质有关。

网友:
过滤芯—般寿命都不长

网友:
就是过滤杂质的可能

网友:
还有就是维护不好会污染水。

网友:
我就把后置活性炭拆了,ro膜后边的水路越长,二次污染机会越大。如果杂质都通过ro膜了,那加啥过滤都没用。

网友:
tds是反映水中溶解盐,要除盐就上ro膜,ro膜前面的一堆滤芯都是为了延长ro膜的使用寿命而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RO膜还要加一个泵加压才行吧?

自来水压力足不用电动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