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机子,j1800,装win7时不能使用鼠标,怎么办?

楼主(2022-10-03):
老机子,j1800,装win7时不能使用鼠标,怎么办?
使用U盘安装系统重启,第一次进入系统需要配置,这时候发现不能识别鼠标和键盘,也不能使用。

怎么办呢?

网友A:
usb驱动原因?换个系统装下试试。我的1800小主机可以装win7正常使用

网友B:
带网络安全模式更新us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驱动原因?换个系统装下试试。我的1800小主机可以装win7正常使用

换过了,装xp和win7(都是微软原版,非简化版)都不能识别鼠标和键盘,但装win10时可以识别鼠标和键盘。
感觉是驱动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这种老机子跑不动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网络安全模式更新usb驱动

进安全模式后怎么装驱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如何在Win7安装U盘中加入USB3.0驱动的支持
https://iknow.lenovo.com.cn/detail/dc_143417.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安全模式后怎么装驱动?哪里可以下载?

进了带网络安全模式用浏览器下载驱动大师什么的很多的

网友:
可以先制作一个W7系统然后注入3.0驱动,再安装就可以了 也可以找好适合的2.0驱动 在W7安装过程中有一步是加载驱动的,在这里可以选择要加载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了,装xp和win7(都是微软原版,非简化版)都不能识别鼠标和键盘,但装win10时可以识别鼠标和键盘。
...

上WIN8,比win7好用,比WIN0省资源

网友:
换个PE,安装win7时提前注入USB3.0驱动

网友:
缺usb3.0的驱动

网友:
有ps2口可以试试

楼主:
挺老的机子,应该有USB2.0和USB3.0接口,但都不能识别

网友:
缺驱动  更新usb驱动试试

网友:
装一个gho系统,别装原版系统了呗, Win7原版系统太简单了,缺少运行库缺少很多补丁,有很多软件都用不了.装完系统以后还得装运行库,还得打补丁,还得装驱动,太麻烦了

网友:
ps2口可以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这个选项问题

网友:
就是因为用的原版,要提前注入usb3.0驱动

网友:
可以试试win 8.1,用起来不输win7

网友:
网上找个带usb3.0驱动的 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