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 SM2262EN IM3D+NOIM 固件

楼主(2022-10-03):
都是公开的,IM3D有5个,NOIM有7个
https://wwp.lanzoup.com/iPBdX0cs28lc
提取码 : bnzz

网友:
感谢分享,B27A开到75一直卡住过不去,也不报错,换BICS3没问题,频率什么的都调过,不明白原因,请教

网友(2023-02-03):
这个可以用么

网友A:
老板,程序运行不了啊 ,出下图错误

是哪里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程序运行不了啊 ,出下图错误

62en的工具有key,找aray文件夹里面那个证书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