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4557锂电链锯试用

楼主(2022-10-03):
大有以前有款双锂电的4556比较贵,买不起,最近看到有单锂电的链锯4557,
趁着优惠裸机400元到手,
单锂电的比较小巧,箱子只有30厘米大,
装上12寸链板只有50多厘米总长,
一般的链锯都要70多厘米长,
和我以前用的16寸链锯比,轻巧很多,
链条据说用的奥利跟的,
我找了一个17厘米的树干试着锯了几刀,
还是很好用的。
又试着在树干端面上用雕刻方式雕了一个1厘米多的凹坑,
能雕但速度很慢,完全没有角磨机加盘铣刀的速度快。
这链锯线速度属于比较慢的,只有7米,
我觉得锯小树20厘米以下完全没问题,
效率会比220V链锯慢一些。

网友:
收藏级的工具,楼主竟然大方地去试用。

网友:
竟然没拆,啥时候拆开看看

网友A:
我买的充电角磨机改装套,好用,对电池要求高,y电池不行拉不动!

网友B:
功率应该不如油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应该不如油锯

这个是一节电池的,就是2节电池的也不如油锯,油锯一般都3-4KW功率,这个估计也就500-600W

网友C:
要锯小物件,要移动为主的话,特别是要爬到树上之类的,电池锯是维一的最好选择了,

我也有油锯,电锯,但还是买了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节电池的,就是2节电池的也不如油锯,油锯一般都3-4KW功率,这个估计也就500-600W ...

你润滑油都不上,就开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充电角磨机改装套,好用,对电池要求高,y电池不行拉不动!

什么角磨机?我问的就是带不动,不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润滑油都不上,就开锯了?

加了,先是用油壶在链条上加了点,后来在油壶里加了点,不敢多加,不知道大有的会不会漏油,以前角磨机改的那种还有东成的看评价都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角磨机?我问的就是带不动,不要带

我试过2903角磨机,带16寸的费力,没信心,辅助把手也有点软,所以我干脆买个电链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锯小物件,要移动为主的话,特别是要爬到树上之类的,电池锯是维一的最好选择了,

我也有油锯,电锯,但 ...

是的,锯高空的,就得这种小号的,这种勉强一只手能控制,那种两个电池16寸的75厘米长,比这个重2公斤,一只手就不容易控制了,这个价格其实还好,一般杂牌的也得250-300多,杂牌的用的不是奥利跟锯板和链条。杂牌的电池也未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角磨机?我问的就是带不动,不要带

我买的雷力迅无刷角磨机,配合角磨机改电链锯套装,很好用

网友:
你们都是角磨机改电锯,我倒想买个这种电锯改切割机,手持的,用180以上的切片,要的就是切深,就是不知道主轴转速是多少

网友:
院子有棵死树,得有二十几厘米,不知道这个锯不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充电角磨机改装套,好用,对电池要求高,y电池不行拉不动!

我的便宜公模锂电角磨机带不动12寸链锯套装,总卡机

网友F:
买裸机的话电池单买能便宜点还是这种电池可以DIY?听说大有的电池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裸机的话电池单买能便宜点还是这种电池可以DIY?听说大有的电池是加密的。 ...

大有电池DIY套件一般不便宜,往往是买5节的自己扩容成20节的那种大电池。不买套装当然是因为自己已经有电池和充电器了,买套装就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便宜公模锂电角磨机带不动12寸链锯套装,总卡机

对头,电池不行,我也是用的角磨机电池,带载不行,得用电扳手电池,那个电池保护板输出电流大,嗷嗷的转,一颗直径30厘米的树,不到2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