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A88XM-E/USB3.1自检要一分钟,不知何故

楼主(2022-10-03):
朋友的华硕A88XM-E/USB3.1说是坏了,但是我检查后发现是自检慢,按下开机键,将近一分钟才听到滴的一声,屏幕才亮起来,屏幕亮了就一切正常。在bios里面把csm改成legacy也没用,用的是最小系统,860k cpu+750ti显卡,然后换了a10 5800k,用核显也是要1分钟才自检完,第一才碰到这种情况,不懂倒底是自检卡在哪了?

网友:
刷新  BIOS 固件

网友:
拔掉硬盘看看

网友A:
用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换几个版本bios试试吧

网友B:
开机按TAB键,跳过LOGO显示,看自检信息是什么硬件卡了

网友:
卡内存了吗?

楼主:
最小系统是不带硬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TAB键,跳过LOGO显示,看自检信息是什么硬件卡了

自检没显示有硬件错误,但是就是耗时长

网友:
刷新BIO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诊断卡看看代码。。。

视乎是在b3上面卡住很久

网友:
用诊断卡可能会更清楚卡在哪里。看诊断卡说明书,B3代表什么。

网友:
重新写入一个bios,我以前就有两个技嘉主板试过这种问题,重写bios就没问题了,想不到华硕也会出现

网友:
拔掉一切非必需的硬件,只保留主板、CPU、第一条内存、显卡(CPU不带核显)、键盘、显示器,开机是否还会卡?
非必需的硬件包括,独显(CPU带核显)、第二条及以上的内存、硬盘、鼠标、U盘或移动硬盘等
另外可以尝试拔掉独显开机,按照键盘大小写灯正常点亮为准,判断是否开机
如果长时间不亮屏,排查内存和显卡,擦一下金手指,或者拆下CPU重新安装,用无水酒精清洗CPU插座;如果亮屏后卡logo,多半是硬盘或外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