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电摩控制器怎么改功率管。

楼主(2022-10-03):
如果单纯换更大的功率管,需要更换电阻什么的吗?
或者加功率管,直接在原针脚位置引线,或者直接插入可以吗?需要加装电阻等元件吗。
请教懂mos管的大佬解答。
想自己diy改个玩一玩

网友A:
可以直接改大。但是功率不会变。只会加大了冗余量。如果你要改大功率,康铜也要增加。至于增加多少自己很难计算。如果你要加快速度。。。几乎很难。mcu程序限了转速。

网友B:
只换管子就行,其它原件不建议改动。我只是改了几个48v改成72v的

网友C:
单纯该功率管不行,要改控制器电流取样电阻配合。

网友:
分流器飞线铁丝扩流,再改功率管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换管子就行,其它原件不建议改动。我只是改了几个48v改成72v的

光换mos管就行吗,其他地方不需要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该功率管不行,要改控制器电流取样电阻配合。

如果直接并联功率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改大。但是功率不会变。只会加大了冗余量。如果你要改大功率,康铜也要增加。至于增加多少自己很难 ...

我的控是智能控。可以调的。就是想知道如果光改管子的话有没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智能控。可以调的。就是想知道如果光改管子的话有没有用。

康铜丝要改   还有电机也要改吧  如果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E:
控制器一班都有冗余,加大一级电机功率最直接,

网友:
光改电机也是不行的,控制器输出功率也得跟上,要改的地方不少呢,慢慢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铜丝要改   还有电机也要改吧  如果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电机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器一班都有冗余,加大一级电机功率最直接,

电机改过了,现在是控制器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