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改风扇为直流电机,单片机驱动

楼主(2022-10-03):
风扇是2016年买的康佳KF-40L02,额定功率60W。当时也就六十多元买的,中间还换过一次二手电机,没坚持一年在去年夏末的时候电机又废了。今年遂决定改直流电机,不想用店家现成的驱动板,还是想自己动手用单片机写程序驱动。改机在六月份就完成了,到现在才发帖,还是因为一个字“懒”~

直流电机型号:Nidec 48F704RD90

电机接线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颗电机的调速方式是调整频率的范围(50~490Hz)来调速的,而有的电机是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速的。
电源:也是之前从坛友处购买备用的 “超小体积,大电流 19V,60W电源裸板”,配这个电机挺合适

电路图 & 电路板:

19V电压直接供电机电源正极,并通过电源芯片AX3120转成5V,以及5V 再通过AX1007转为3.3V供单片机。
原本以为通过MOS管控制电机的正极通断,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实际打板回来后验证发现不行,经过试验要控制PWM的通断才能实现电机的启动/停止,板子不想再改,就将PWM线引出来接到风扇的琴键开关上,1、2、3档并联起来,这样按任意一键风扇启动,按0键风扇停止。
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exti.h"
#include "ec11.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7565.h"
#include "sys.h"

extern u16 EC11_value;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F_CRL_Init();
        BL_CRL_Init();
        EXTIX_Init();
        TIM2_PWM_Init(179,1000);        //分频。PWM频率=72000/(179+1)=400hz
        EXTI_KEY_Config();
        LCD_Init();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 显示档位 */
                        if(EC11_value<10)
                        {
                                LCD_WriteChar_8x16(56,3,48);                                        //显示档位十位数字
                                LCD_WriteChar_8x16(64,3,EC11_value%10+48);        //显示档位个位数字
                        }

                        else
                        {
                                LCD_WriteChar_8x16(56,3,EC11_value/10+48);        //显示档位十位数字
                                LCD_WriteChar_8x16(64,3,EC11_value%10+48);        //显示档位个位数字
                        }

                        /* PWM 输出 */
                        TIM2->ARR=720-(EC11_value-1)*20;
                        TIM_SetCompare2(TIM2,360-(EC11_value-1)*10);        //设置PWM 输出(TIM2_CH1)
                }
                 delay_ms(10);
                t++;
                if(t==20) t=0;
        }
}

只是实现了最基本的功能:
调速:通过编码器更改PWM 的频率范围,调速放了30个档位,基本是无级调速
显示:一个LCD屏显示调速档位,LCD背光通过编码器的Key键控制开启或关闭
板子上有预留了DHT11 和 Flash 的位置,都懒得弄了

网友:
50-1K的PWM的话,用智能灯改一个刚好,刚好是输出1K的PWM

网友:
电机的启动停止也可以靠急停线来进行吧

网友:
自己的设计,不错

网友:
支持自己设计。群策群力会更好

网友:
看坛友改动要改主轴,那是大工程我不太想动手了,单片机做个控制倒是小事,普通STC8的sop8就不错,速度很快产品稳定也便宜得很.

网友:
直流无刷风扇用单片机调速是最佳方式!

网友:
搞到单片机了都没上遥控?

网友:
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吧

网友:
二十多块能买到的遥控板子不用那样折腾

网友(2023-05-22):
这电机用 了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2025-10-05):
我的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也不太好,希望能多跟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