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到手拆 充电式12V往复式电动锉刀

楼主(2022-10-03):
打磨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方孔和比较深的地方处理,电磨不太方便,手工锉比较累,一直就想弄个往复式的电动锉,之前看上过一个手枪式的,无奈上千块太贵,最近在PDD上看到一个推送的12V充电的,折下来一百不到一点。买回来试了试,3挡调速,4~5mm行程,可以夹锉刀、曲线锯之类的,使用的是通用B款12V电池,这个电池类型正好和之前买的12V迷你角磨机通用,可以充分利用电池。
找了一块方铁管锉了一下,由于速度和行程的关系,感觉力气一般,就比手动省点力气。
拆开看了一下内部,内部到还凑合,全金属的传动机构

还用了3个轴承加固,减少摩擦,外壳材料摸上去,感觉还比较牢固

包装非常简陋,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说明书上面还有一个爆炸图,一起贴上。

网友:
别的不说,光就这个开放式的齿轮箱,用段时间油都溢出来了吧。。。。。。。。

网友:
感觉不错 就是不怎么用的到

网友A:
买个大行程的筋膜枪改造一下,应该很好用。

网友:
哦,还有锯刀。

网友:
看上去很简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行程的筋膜枪改造一下,应该很好用。

马刀锯插上锉刀就是了

网友C:
我朋友让我问问防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刀锯插上锉刀就是了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马刀锯插上锉刀就是了

太大了,而且把持的手势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大了,而且把持的手势不太合适。

大了行程长,效率高

网友:
这东西用处不大。现在的加工工具种类很多了,等到该用锉刀的时候实际上是最后的修整了,不需要太快的速度,太快了反而容易把工件搞废。另一方面,正常用锉刀的手法是前进的时候用力压,退回的时候锉刀要离开加工面,你用这种快速的往复锉,无法使用正确的手法,锉刀很容易磨损的。

网友:
这工具用得少,我前几年魔怔时买了个曲线锯,一次都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让我问问防水吗?

你这个朋友不简单,也许发现了沉船想去捞宝贝,可要盯紧了他。

网友:
便宜的,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行程的筋膜枪改造一下,应该很好用。

好办法!

网友:
好像哏锁匠开锁的那个有点像

网友:
电动的体积太大,马宝有气动的,体积比较小巧~

网友:
切割一般用钨钢铣刀,就是短点,。电机自制。你这种也不错,稀罕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