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坛讨论的8V 2000ma电磨同心度不高的问题

楼主(2022-10-03):
这款电磨接琢美新雕刻针后,同心度有点抖动,正常吗?和博世gro和琢美3000 比较一下,装上新雕刻针后该电磨6档有肉眼可见抖动,但是装在琢美和博世上是正常的。是这个价位都这样,还是我买到的特别?

楼主:
有一说一,很神奇。我换了琢美夹头,同心度好了。今天跟卖家沟通,卖家让我拍照片,我换上原夹头准备拍照,同心度又好了。中间我就用这货配琢美夹头磨了几分钟。啥原理?

网友:
绝大多数电磨的夹头结构是一样的,夹心是双锥面定位,夹心里边的锥面是与电磨主轴的内锥面配合,这一对锥面配合没有问题,夹心外边的锥面是与锁紧螺母的内锥面配合的,由于锁紧螺母的螺纹与主轴螺纹之间是有间隙的,所以螺母的内锥面常常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心,于是造成了夹心的不同心。解决办法就是发现同心度不好后,把螺母松开,磨针重新装一下,再锁紧一下螺母,多试两次一般可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店家挺好的,我买的同心度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说一,很神奇。我换了琢美夹头,同心度好了。今天跟卖家沟通,卖家让我拍照片,我换上原夹头准备拍照, ...

只能说你换夹头的姿势影响了同心度

网友:
是不是装完有况量啊,有间隙

网友A:
正如dick_c坛友所言,这种夹头结构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常常需要调整夹芯在输出轴内的相对角度才能达到最佳同心度。当然夹芯精度越高、与输出轴内孔的间隙越小会带来更好的同心度,而达到这样的要求肯定需要付出相应的制造成本。反正我是不会再玩这种夹头结构的电磨了,随便一个高精度三爪JT0夹头稍加调校都能实现比这更高的同心度,关键是夹持范围还更灵活。没有性价比合适的成品的话,宁可选择DIY(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dick_c坛友所言,这种夹头结构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常常需要调整夹芯在输出轴内的相对角度才能达到最佳同心 ...

但电磨电机小,带这种夹头轴压力很大。我也有两个琢美的三爪夹头,以前买其他配件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