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放假不去景区看人山人海人后脑袋,拆台acer主机不好吗❓❓

楼主(2022-10-03):
群光电能ODM代工的电源:我发现很多品牌机都有这种通病:机械硬盘与光驱的供电接口是从主板用两条转接线转出来的。理论上,这造成一个设计缺陷-->停电的话,硬盘的电源的5V输出就不会有保留几秒钟时间的延迟,磁头就会打到硬盘的盘面上形成大量的坏扇区、坏道。
  标准ATX电源5V用的设备不多,没有显卡和CPU等大功率设备抢电,停电后里面的电容储能足够硬盘的磁头复位了,只要不是山寨货的话。

楼主:
同样的是英特尔B250芯片组的主板,acer宏碁给芯片组加了【散热片】。
  而L想的商用机ThinkCentre却抠得连一个【散热片】都要省,详见我的贴子《[电脑]三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ThinkCentre主机E75值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id%3D26&page=1

网友:
我酷睿I5一代CPU的惠普本还在服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现在品牌商用机,都是这种电源。商用机,用不到那么多的硬盘,这种电源比标准的ATX电源,少了很多线材。蚊子肉也是肉啊!成本压缩到极致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品牌商用机,都是这种电源。商用机,用不到那么多的硬盘,这种电源比标准的ATX电源,少了很多线材。蚊 ...

是咯。太抠啦!!
  我另一个贴子那台主机就是机械硬盘大量坏扇区硬盘挂掉了《[电脑]三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ThinkCentre主机E75值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id%3D26&page=1

网友:
显卡啥型号啊

网友B:
主板的挡板是彩色的我还是头次看见。

网友:
果然很强大,看后面的接口,接口很丰富,竟然新老接口一应俱全。

网友:
机箱看着挺不错的,其他的都是辣鸡

网友:
有机械盘吗,都是固态盘啊

网友:
7代还是在挤牙膏

网友C:
不是说内存插在离CPU最近的好吗

网友:
不去看后脑勺,就瞧瞧PC内瓤。

网友:
显卡是众泰哪个?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挡板是彩色的我还是头次看见。

宏碁acer一直是这种风格,十几年前就有主板的挡板是彩色的。
  大约2010年,我一百多块淘过一片MSI微星代工给宏碁acer品牌机的775主板英伟达芯片组集成显卡的,那时候就是这种彩色的主板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内存插在离CPU最近的好吗

心理安慰作用而已,其实不论的。
  当然,组双通道时要讲究。英特尔平台组双通道也不像AMD那么讲究,可以不同容量内存混组双通道。

网友D:
这板子大概比我用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大概比我用的还好

全板台系固态电容(不是日系)。放今天也就是一般般的主板啦。
  这种特殊规格的主板必须用特殊的电源,标准ATX电源用不了的。

网友:
宏基还是可以的,曾经也算是国产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