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7屏幕花屏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2-10-03):
苹果7屏幕花屏更换显示屏总成
朋友的手机,说是屏幕一半花屏显示屏重新装故障没有解决,确认显示屏问题
TB购买显示屏总成105,价格可以
更换后显示正常

显示屏

显示屏总成

正面

显示屏花屏

故障

拆开

拆开

更换显示屏

新屏幕

换指纹排线

指纹排线

指纹排线

更换正常

显示正常

网友:
能换屏,手艺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辛苦节日拆机维修手机

网友:
还以为原装屏永远不会烂呢,山寨有山寨的好至少用得起,原装屏都可以买个手机了

网友:
我碰到过换了第三方电池鼓包把屏幕顶坏的

网友:
能换屏技术不错

网友A:
更换屏总成应该是最省心的了,如果仅仅更换外屏,除了金刚丝、还要加热的和贴屏除泡机,成本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屏总成应该是最省心的了,如果仅仅更换外屏,除了金刚丝、还要加热的和贴屏除泡机,成本不低呀。 ...

是的,价格便宜,可以更换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根据我换过3个7的屏幕的经验来看,楼主这块不像是原装的。不过能用就行了。

网友:
7p还在服役中,换不起啊,国庆前京东刚换的电池,应该还能继续坚持个一两年吧

网友:
还是换屏幕总成最省事

网友:
苹果好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换过3个7的屏幕的经验来看,楼主这块不像是原装的。不过能用就行了。 ...

是啊,都是组装的

网友:
会换屏手艺不错,苹果就是耐操

网友:
同款果7,电池换了3块,外放音量小,发热大,估计都是虚焊引起的了,习惯苹果+车载carplay,新款的太贵,忍忍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