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naim功放前级指示灯不亮,拆开看看

楼主(2022-10-03):
前几年套件组装的功放前级,由于是自己第一套散件套件,亲手焊接的每个零件,调试出声的那一刻也是满足感十足!现在指示灯不亮了,当时在音量旋钮上装了指示灯,每次转动旋钮都会摩擦电线,时间长点就断了。

上我的白菜白光和热熔胶枪

打开机箱果然是线断了,不幸的是旋钮绿色LED也阵亡,没有备用的了,

原来是和灯板串联的,这次就取消旋钮灯好了。顺便上几张图。当时也是够二,买了TALEMA;箭猪好几只牛,拆了铁芯重新手工绕初级和次级,然后绝缘和灌封

搞定装箱

网友A:
旋钮应该用光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应该用光导

是的,问题旋钮上除非打一排导光孔,不然指示灯还是会动,还会断线

网友B:
旋钮上面而不是旋钮身上装灯

网友C:
旋钮后面安装一圈灯或者用均光板,串联是好事,高压驱动时省电

网友:
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上面而不是旋钮身上装灯

只想要点灯光,不想一圈的光

楼主:
除了烧点钱,很好调试,音质很不错!接地很合理,耳朵贴近音箱基本听不到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后面安装一圈灯或者用均光板,串联是好事,高压驱动时省电

原来没有设旋钮灯光,灯板24V电压,我自己串联了一个灯珠

网友D:
这指示灯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指示灯设计不合理。

这个指示灯是我自己想当然的加得

网友E:
请问这套成品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套成品多少钱呀

当时前级加机箱差不多1000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套成品多少钱呀

后极功放箱10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