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2C, A4, 08, 32, A1, 00 大神过目,是不是炸了一颗闪存?

楼主(2022-10-03):
2258xt,2C, A4, 08, 32, A1, 00 大神过目,是不是炸了一颗闪存?
channel 1 有一行识别不出来,是不是那颗闪存废了?还能救吗?
把channel 1屏蔽能开出384g(总共512g)

网友A:
排除焊接问题的话,开卡忽略这个CE就行了,少3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焊接问题的话,开卡忽略这个CE就行了,少32G

虚焊会出这种情况吗?忽略这个ce会提示不对称开卡,不让开。只能整个屏蔽,少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焊接问题的话,开卡忽略这个CE就行了,少32G

虚焊会不认一个ce吗?我新手,想确定一下,我想救它
有风枪,怕搞砸。如果是闪存炸了就不管
如果虚焊就冒险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