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偶得太阳能LED灯串电源盒,拆开瞧瞧!

楼主(2022-10-03):
先上图,在细说!
通过淘宝拍照识别出来的太阳能LED串灯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开关旁红灯亮,太阳能板发电蓝灯亮起时无输出,无光时不发电,红绿指示灯亮有输出,按模式有多种模式,就因为不注意手同时捏到了输出时有轻微的麻感,才动起了好奇心,数字表,指针表都上了,测得电压也不高呀,咋回麻麻的,就再次拉出老示波器,随说老,但反应速度是万用表赶不上的,测出有正负方波+-35V左右,有升压,麻麻的也就正常了,多种模式也就是有不同波形,单正方波,单负方波,正负复合波,逐渐上升逐渐下降,真没想到两根输出线能实现这么多变化,当然不用看灯串,肯定有正串和反串的LED灯串在并到两根线上!能实现闪烁,渐亮渐暗,不同的编灯来实现不同造型!真是小玩意儿里有大智慧!小瞧它了!

网友A:
36V以下这么会麻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以下这么会麻麻

正负叠加可不是36伏了

网友B:
小电流板子,充电电流喂不饱电池,连电池保护电路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板子,充电电流喂不饱电池,连电池保护电路都省了。

卖家只管卖完,他会管你用长用不长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安全性可言。

网友C:
又见著名的泓力电池啊……

网友:
肯定没有输出电容,导致输出不能在空载的情况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著名的泓力电池啊……

泓力电池咋著名了!我没听说过,你说道说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板子,充电电流喂不饱电池,连电池保护电路都省了。

这个东西耗电量极低,就是点亮几个LED,电流估计也就10~80mA,用肯定还是能用的,要不早就报废了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D:
可惜没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没最大功率跟踪。

看板是4.5V太阳能,还有放倒流二极管,反正也不能过冲,直冲也没啥

网友:
买的的是亮点,好不好用不管的

网友E:
能玩示波器的都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玩示波器的都高人

不是什么高手,菜鸟一个,你搞个这样的破烂示波器研究研究你也会,动态比较直观,

网友:
20mhz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
是个室外彩灯控制器吗?

网友:
示波器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