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安装器这两个选项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03):
使用微PE里的windows安装器,请问图中的 “ 选择引导驱动器 ” 和 “ 安装磁盘的位置 ” 分别怎么选?

Text.

网友A:
从上往下看就是第一栏目指的是你的安装包在哪里,需要选择它。第二栏目(中间的)是选择一个已经带有引导区(活动磁盘)的盘作为启动引导。
第三栏目即你将系统准备安装在哪个磁盘?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硬盘如果是MBR的,引导盘就选C盘,安装盘也选C盘;硬盘如果是GPT带UEFI的,引导盘就选EFI所在的那个盘,安装盘就选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往下看就是第一栏目指的是你的安装包在哪里,需要选择它。第二栏目(中间的)是选择一个已经带有引导区 ...

好像有的硬盘在最前面有一个隐藏分区, 在分区软件里可以看到, 大小只有几百兆大小, 请问是不是把第二栏(中间的)选择这个很小的隐藏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的硬盘在最前面有一个隐藏分区, 在分区软件里可以看到, 大小只有几百兆大小, 请问是不是把第二栏( ...

不行的,不要选择这个很小的隐藏分区,它没有亮绿灯,就是不能启动。能启动的区是BOOT PART和BOOTMGR PB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不要选择这个很小的隐藏分区,它没有亮绿灯,就是不能启动。能启动的区是BOOT PART和BOOTMGR PBR ...

请问哪个很小的隐藏分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一般品牌电脑才有,是为了系统出问题时恢复系统用的。

网友:
mbr一般都是引导和系统放在一起,gpt分区会专门有一个小分区用来放引导信息这时候就需要分别选择

网友:
一路下一步,能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