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的格力空调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2-10-03):
去年买的格力空调,现在遥控器出现了问题:

这两天天气实在是热,三十七八度。所以现在是制冷。
在制冷的过程中,发现空调遥控器变成了显示25度,并且并不指示是在工作状态中。
但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空调开的非常冷(16度),手从被窝里面伸出来,盲按遥控器,发现没反应。再按了一次,还是没反应。像遥控器看了一眼,才发现是不显示工作状态的25度空屏。
   赶忙起床,强力拔下插座、断开空调电源。

   仔细研究了一下遥控器,发现每次一按一下遥控器开关,整个屏幕就空白了,然后马上又重新显示25度。屏幕右上角的电池指示是满电。

(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拔下电池以后,重新上电,遥控器又显示正常、也能正常遥控了)

网友:
按制冷模式

网友:
要不你换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
换电池或者电池漏过液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电池有一节不行了,换了就没事了。
另外红外遥控器又没双向通讯,你不操作遥控器,哪怕挖了电池,空调是什么状态就仍然是什么状态。

网友:
电池不行了。按动遥控器的瞬间,背光亮,电池负载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
电池带载能力不行了,换了试一下

网友:
我感觉也是电池内阻太大了,或者电池接触不好,内阻大

网友:
换电池试试,或者检查电池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