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英国宝华分频器

楼主(2022-10-03):
接线柱氧化以为是喇叭坏拆开看检查后高音有阻值没问题,螺丝没上拍的图,后来把氧化部分打磨后正常放音,声音解晰通透。

网友:
好大一坨铜啊,用料很不错哦。

网友:
原来音箱接线柱还有这么大学问

网友:
空心大线圈

网友:
看着像是高仿的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分频器电阻电容和音箱是一个牌子的,不错。

网友:
做工一般,能准确分频就行

网友:
锈得这么厉害!看来环境比较潮湿啊!

网友:
看分频器用料足,但是看箱体板材好像是刨花板,不是传说中的高密度板,这让人感觉像是高仿的B&W,最好把单元拆下来看一下背面的标识!

网友:
应该是国产海克斯与狠活儿

网友:
宝华音箱不错的!

网友:
高仿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