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入手一款厚膜式管线机模块

楼主(2022-10-03):
从老五家入手了一款厚膜式管线机,不知道怎么接线,求大神指教
水泵是12V的,加热管是220V的,加热速度非常快,用12V单独供水泵220V供加热管做了测试,效果非常牛逼
只因家里之前双TB买了个管线机,1年坏2回,这次商家干脆说不再保修,所以入手了一个这个玩玩,不知道能不能D成功
望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管线机是什么鬼?看似像速热式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线机是什么鬼?看似像速热式热水器。

就是接在净水器后面直接烧开水喝的即热开水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管线机,没有储水箱的……吉宝,比什么沁,什么米,都好……

网友C(2024-11-08):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管线机,没有储水箱的……吉宝,比什么沁,什么米,都好……

不理解,以前的管线机为什么都要加个水箱呢?是因为压力控制难度太大?

网友:
又学习了,在这里部总能学到些古怪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以前的管线机为什么都要加个水箱呢?是因为压力控制难度太大? ...

1.很多净水机没有压力罐储水,管线机必须有水箱,不然出水速度跟不上,就要干烧了。2.成本,无储水管线机成本比普通管线机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