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B记DIY:惠普FM100鼠标拆开清理以及修复

楼主(2022-10-03):
买二手笔记本电脑送的  用起来还可以 就是滚轮总是乱跑 比如想往下他就往上   看是原装的鼠标就拆了清洗下

拆了  看着挺脏

结构比较简单
外壳全部拆了以后用牙刷+洗洁精进行清洗

晾干后装回去

用注射器给那个 滚轮的编码器清洗下  没找到95%酒精 用75%的也可以的  反正晾干就好了

装好的样子   主控是 SUNPLUS  SPCP168A

科技还是进步了  想当年2010年前的鼠标很多都不好用  估计灵敏度的问题吧 比较挑鼠标垫材质 还自己换发光管   红的换成高亮度白光   才能稳定些  还要调节发光管角度

现在的鼠标 随便就很好用了 也不挑材质 随便桌面上就好用了

网友A:
这种鼠标手感差,真的没有使用维修的必要,就是练习手艺都不值当。

网友B:
鼠标线留着吧配个罗技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鼠标手感差,真的没有使用维修的必要,就是练习手艺都不值当。

实际效果可以的 要不然也不想拆了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线留着吧配个罗技鼠标。

罗技的也不少  还有联想原装的罗技  罗技的是好用 但是这惠普的也觉得还行

网友C:
清洗后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后问题解决了吗?

肯定解决了  鼠标滚轮使用很正常了

网友D:
低端配机鼠标,比较省成本。

网友:
真的没有维修必要了

网友:
完全没有维修的必要了,除了那根线能派上一点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端配机鼠标,比较省成本。

还行吧  线是插上去的 没焊接上去

网友:
不如拆了左右微动留着给罗技换侧键用

网友:
有时间折腾剪线 都不差鼠标这种垃圾桶斥候

网友:
鼠标互爱的多

网友E:
山寨鼠标而已,真不值得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鼠标而已,真不值得维修。。。

貌似不是山寨的

网友:
因为假的联想大小鼠标见多了,内部PCB惨不忍睹。最多这个是贴了HP标的赠品。。。

网友F:
所以,关键步骤就是编码器那里打了点酒精进去?

网友:
名牌货的老产品,技术日新月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关键步骤就是编码器那里打了点酒精进去?

机械编码器时间久了容易出现类似的问题,估计就是有灰、有汗什么的导致,用酒精清洗的效果还可以,不过我觉得用纯酒精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