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损再拆筒灯!新亮发5W LED筒灯

楼主(2022-10-03):
一时无聊,拿出另一个筒灯拆了看看(上次拆了一个)!有了上次拆的经验,这次无损拆开来了!拆了看了下无损装回去!

网友:
科技在进步,驱动越来越简洁了,散热也简单了。

网友A:
你的还有上盖,我手中的上盖都没有,吸不住,硬撬方可拆开,怎么个无损法呢?

网友B:
这个反光纸板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变脆变色

网友C:
这种灯要怎么无损拆开?我有4个

网友:
拆得不错,无损,今后遇到同样的可以参照了。

网友D:
电容放在灯珠旁边不挡光么

网友E:
我也有几个,连电感也没有了,用手机没测出频闪来,把芯片旁的33欧电阻改小了有明显频闪,亮度提高

网友F:
驱动越来越简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还有上盖,我手中的上盖都没有,吸不住,硬撬方可拆开,怎么个无损法呢? ...

直接用力把柔光板用力压下一角,再慢慢撬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光纸板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变脆变色

打算是留着改其它用途,暂时还没地方装这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要怎么无损拆开?我有4个

直接用力压下柔光板一角,然后再慢慢抠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越来越简洁了

越来超简单了!再往后估计就直接一颗芯片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几个,连电感也没有了,用手机没测出频闪来,把芯片旁的33欧电阻改小了有明显频闪,亮度提高 ...

这东西越来越简洁了,现在还有几个元件,往后还会更加少

网友G:
这个感觉一般了吧。 可能没多久就会挂掉的。而且开孔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放在灯珠旁边不挡光么

又不是盖上面,不存在这个挡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要怎么无损拆开?我有4个

吸盘加水或者吸盘加纳米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几个,连电感也没有了,用手机没测出频闪来,把芯片旁的33欧电阻改小了有明显频闪,亮度提高 ...

便宜货,散热也不怎么样,不用搞那么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感觉一般了吧。 可能没多久就会挂掉的。而且开孔也大。

应该不会有多长的寿命吧,暂时考虑留作改造其它用途

网友:
便宜货,散热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