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最简单的昌利ZD1131电动雨刷电机

楼主(2022-10-03):
还带着灰的雨刷电机里面简简单单没啥科技含量 但是照样把活儿干了 这个你一断电 它就停止 不带复位 上图啦

网友A:
配个好电源,当电磨不错的。。。。。。

网友B:
质量不错,换向器基本上没有磨损

网友:
虽然外观满是灰尘,看黄油和换向器应该是没用过的。

网友C:
质量不错,里面的黄油也还行,看看能改成什么,钻头?

网友:
这东西力气老大了,那么大的雨刷都能带得动

网友D:
转子做工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个好电源,当电磨不错的。。。。。。

已经回复原样 准备给三轮车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换向器基本上没有磨损

这东西不下雨一般还用不着 所以磨损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不错,里面的黄油也还行,看看能改成什么,钻头?

还让它干回老本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做工有点粗糙

是没大厂做工好 但是一样用

网友:
看里面还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