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设计了一个PCB防雷,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2-10-03):
设计了一个PCB家用二级防雷,请高手指点,这样设计是否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全上锡好还是尖部上锡好,开中心孔好还是不开好,如果开,多大好,双面设计好还是单面好

网友:
https://patentimages.storage.goo ... b3/CN202206647U.pdf

网友:
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A:
0.3毫米。。。这直接击穿了
交流电波峰电压310v,理论空气击穿电压是1mm/1kv
你的两个电极之间距离0.2598mm
或者说我想的不对?看你板子装的是压敏
压敏为何还要这个东西
防雷需要放电管,pcb没用的,瞬间给你气化了

网友:
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不知道可有用。

网友B:
只要公共入户地接好 自家在入线也有防雷保护  基本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毫米。。。这直接击穿了
交流电波峰电压310v,理论空气击穿电压是1mm/1kv
你的两个电极之间距离0.2598mm ...

手头没有放电管,就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能代替放电管,如果不行就买几个放电管,我看防雷电路都是压敏配放电管的组合,至于电极距离,那个简单,钻孔大点很容易的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用在继电器保护上,实际保护电压比理论值高的多,还是压敏电阻简单可靠

网友:
这个 真防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放电管,就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能代替放电管,如果不行就买几个放电管,我看防雷电路都是压敏配放 ...

这样一个尖的电极不行,要锯齿状的,不然电流承受能力不够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放电电压太难控制了
因为你这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空气击穿电压随湿度变化,还有pcb上会积灰,要不误放电需要间距大,间距大了防护效果又不够了
所以直接上放电管就好
而且你这个压敏对于防雷还是太小,直接参考大品牌的防雷模块吧,应该有拆机的

网友C:
不懂,反正不花钱,随便弄弄吧,压敏电阻保留就行了。

网友:
前天晚上我们这遇到强雷电,我家的空开直接跳闸。第二天送电我的所有待机电器有十几个吧无一损伤。而就在隔壁我母亲屋空开没跳,电视和机顶盒全坏,都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奇怪的是保险没烧,整流桥也没事。周边邻居也有损坏的,修了两天了。。。。。

网友D:
这都行?PCB间隙击穿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公共入户地接好 自家在入线也有防雷保护  基本没事了。

这个就是想用在自家进线的,算是二级防雷吧,也就是防一下感应电,直接雷击这东西肯定防不住的,一般家用的防雷器件没有能防住直击雷的,那是电业局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个尖的电极不行,要锯齿状的,不然电流承受能力不够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放电电压太难控制了
因为你 ...

大品牌的二级防雷电路也就是20D的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有的是多个并联,我这没想那么大的防护,只是在过压保护开关的内部增加一个防感应电的电路,多一道防护而已,内部空间不够,上不了太多压敏电阻,最多就是3-4个14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反正不花钱,随便弄弄吧,压敏电阻保留就行了。

哈哈,一言说出我的目的了,就是想着打板免费,板上还空着一块位置,手头又没有气体放电管,想着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放电器,就想着试试,不行再买放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天晚上我们这晚上遇到强雷电,我家的空开直接跳闸。第二天送电我的所有待机电器有十几个吧无一损伤。而就 ...

对头,我就是想防这种感应电,才想着在过压保护器内增加一个简单的防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行?PCB间隙击穿防雷?

过去没有气体放电管时都是自己用钢针做的放电器来防雷的,现在很多电源进线PCB上还有锯齿状放电器设计,所以就想着利用空白PCB来做个简易放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