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搞了个新玩具!鼎阳SHS806示波表。拿到手才感觉有点大

楼主(2022-10-03):
搞了个新玩具!鼎阳SHS806示波表。拿到手才感觉有点大!

网友A:
买示波器送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示波器送万用表了

万用表以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以前买的!

理解错了。。。。

网友B:
当万用表用,和86E相比,测试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万用表用,和86E相比,测试速度怎么样?

没86e快 !很一般!

网友C:
看上去还不错,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还不错,多少米?

不到1千   电池不太行 要换电池!

网友D:
我感觉鼎阳的表不错,就是万用表慢而已,但是工艺上质量肯定是耐操性,对象是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鼎阳的表不错,就是万用表慢而已,但是工艺上质量肯定是耐操性,对象是工业级的 ...

新款的shs800X系列好多了,这老款的分辨率低 很明显的颗粒感 。但比现在几百的手持示波表要强 自少最大1G采样。

楼主:
和vc86e测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