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笔记本电脑E580玩游戏很卡是显卡出现啥故障了?

楼主(2022-10-03):
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E580,鲁大师跑分测试13万分,好像没啥问题?可是玩游戏突然很卡,很低的帧数。怀疑独立显卡没启用或者有故障?有谁知道啥情况吗?是软件设置错误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A:
同样游戏以前不卡?如果这样那应该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还有插电源试试看,某些笔记本电池模式或电池不行了就会强制省电模式玩游戏就会卡

另外这个显卡只相当于gtx750,玩高级游戏卡正常

网友:
玩游戏嘛!当然游戏本了,或者台式机,这种笔记本不是为了游戏设计的,散热不够吧

网友B:
你拿个低功耗处理器玩游戏,不卡才怪,英特尔带U后辍的,都是低功耗,性能也低一些,根本就不能拿来玩游戏

网友:
看看温度 是不是降频了

网友:
是不是低功耗模式?tx550呢,老鲁大师一般4w左右,偏右。感觉你这个显卡没出够力。而且cpu跑分过于低了,i5 8代低压u,跑分基本正常,一般腾讯全家桶没问题,3A大作吃力

网友:
这个U单核主频太低了 游戏都是靠靠主频

网友C:
电源模式不是高性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游戏以前不卡?如果这样那应该是驱动或者系统问题,还有插电源试试看,某些笔记本电池模式或电池不行了 ...

样的低端游戏,以前不卡,突然就开始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个低功耗处理器玩游戏,不卡才怪,英特尔带U后辍的,都是低功耗,性能也低一些,根本就不能拿来玩游戏 ...

以前不卡,突然就开始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式不是高性能么?

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样。

我前天才刚修了自己的联想G490,刚开始跟你的差不多,玩游戏有时候还会黑屏。前天独显直接不见了,拿热风枪吹了显卡,又出来了国庆折腾了两台笔记本,都是吹显卡。你把独显禁用了再测试得分,显卡的得分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那就是独显坏了

网友E:
似乎独立显卡未启动 重装独显驱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才刚修了自己的联想G490,刚开始跟你的差不多,玩游戏有时候还会黑屏。前天独显直接不见了,拿热风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独立显卡未启动 重装独显驱动试一试

鲁大师测评显卡分值应该是独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才刚修了自己的联想G490,刚开始跟你的差不多,玩游戏有时候还会黑屏。前天独显直接不见了,拿热风 ...

拿热风枪吹了显卡,是拆机后对显卡吹热风?

网友F(2022-11-03):
引用 楼主:
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样。

换新电脑吧,我2016年配的A10-7860K玩的好好的,后面英雄联盟更新了高清地图,英雄重做高清的,就开始卡了,全低特效,打团有时卡一秒屏不动,重装系统也一样,今年试了一下超频,屏不会卡着不动,但一个人时70帧,打团25帧,忍不了,淘了个二手显卡,全解决了,中效一人时80帧,打团也有65帧,,当然之所以买显卡也不是给7860K用的,还有一台奔腾G6600,没显卡7860K比G6600适合玩游戏,有显示就是G6600拿 出来玩了,个人认为核显掉帧太严重,以后对核显无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新电脑吧,我2016年配的A10-7860K玩的好好的,后面英雄联盟更新了高清地图,英雄重做高清的,就开始卡 ...

农企A10-7860K是台式机CPU,功耗95瓦呢。

  楼主这台是笔记本CPU,CPU十几瓦功耗。

网友G:
换电容大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容大法可以试试

鲁大师跑分测试13万分,算是正常?所以不知道啥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