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王派DZM6020255充电器

楼主(2022-10-03):
       充电器标签:

      电路板:

       次级使用的是一块8脚芯片,型号没有见过,可能是单片机:

        电源驱动芯片没有采用3842,而是一片6脚的5A2RM:

         开关变压器的磁芯对接处滴胶处理:

          220V输入端串联热敏电阻:

           特能12V风扇:

        输出整流二极管,MUR1560:

                场效应管11N60:

网友A:
尽然没有整板的正、反面高清大图,只有局部图片。差评!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已经过时了!

网友C:
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也搞的这么复杂,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D:
74V的?我的新日72V,都感觉插高的电压了,这个难道是用在电动三轮车上?

网友:
差一个EMI电感,差评!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看着用料还不错,现在锂电的多了

网友E:
5A2RM 这是个什么芯片呢,找一下资料发出来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然没有整板的正、反面高清大图,只有局部图片。差评!

你的要求太高了,将就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已经过时了!

哪里过时了?
比锂离子电池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也搞的这么复杂,用料还是不错的

这个充电器还算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V的?我的新日72V,都感觉插高的电压了,这个难道是用在电动三轮车上?

是两轮电动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A2RM 这是个什么芯片呢,找一下资料发出来才好啊

找到了,是NCP1251:

网友:
这个方案挺新颖的,难道是特能新版

网友:
微距照片特别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NCP1251:

图的范围大一些比较好,变压绕组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的范围大一些比较好,变压绕组露出来

电路图是电视机的,对充电器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已经过时了!

铅酸蓄电池  是地球普及率最高的, 最经济的产品, 100 年内不会过时。
因为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