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蓝牙接收器--老音响秒变蓝牙音响

楼主(2022-10-03):
几块钱的东西,一根充电线,一个转接头,一个主机

一端是充电口

另一端是音频输出口

三个按键  一个音量+(上一曲),一个音量-(下一曲)还有个开关机/接听(暂停/播放)

扣开外壳 一个长条主板  正面三个按键

背面有电池 话筒  立体音插座

电池下面有晶振,主控和板载天线   杰理的蓝牙芯片,资料不公开

全家福

end

网友:
老音响秒变蓝牙音响

网友A:
可以直接用蓝牙耳机改造

网友:
国产普及蓝牙做出了贡献,刚开始用蓝牙那时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烂大街

网友B:
蓝牙耳机的板子是否可以直接放进音箱用。

网友:
不知道延迟大不大

网友:
老式音响又焕发了第二春

网友:
竟然带电池啊。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好小,放普通音箱上确实方便。看电池,续航差了点。

网友:
我买了个6元包邮的

网友:
你这个不错,还带电池
体验下来怎么样?

网友:
外型小巧,改老音箱不错

网友:
好几家蓝牙耳机不到5毛钱一个,买来耳机把喇叭焊下接公头或者母头

网友:
我以前在华强北赛格买的一个8块钱的,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使用。

后来再去拿了一个就不行,一充电就自动关机。

网友:
安鑫同款3元

网友:
杰里芯片的?

网友:
改蓝牙后确实方便,网上买的那些蓝牙接收板,几块钱的东西。就是ID是同一个。

网友:
我直接把蓝牙耳机装充电宝上了,老用也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的板子是否可以直接放进音箱用。

可以,先搞个DC-DC把音箱的12V降到3.3,然后把蓝牙喇叭线飞到功放芯片的前面,至于开关和控制线,也需要飞到箱体外加个微动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蓝牙耳机改造

很久以前也干过,但只有单声道,当时的蓝牙耳机都是单声道,没有tws这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