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电路中,闭合开关在给电容充电时,R2是否有电流流过?

楼主(2022-10-03):
如图,很多教程或网站说在开关S1闭合时,R2没有电流流过,先给电容C1充电,然后在断开S1后,电容给R2供电,三极管导通,LED变亮。我自己做的实验,实验结果咋不是这样子呢?我的实验结果是:闭合开关LED变很亮,S断开后,LED缓慢的变暗。貌似在闭合开关后,R2即有电流流过。
所以在开关S导通时,R2是否流过电流呢?电容也像导向一样,电流优先给电容充电,然后再由电容给后面电路供电吗?

类似的,像下面这个呼吸灯电路,也是电源先给(1000uF)电容充电?然后当电容达到一定电压后再由电容的给后面电路供电吗?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一下PN结的导通条件。BE结电压达到导通条件才有电流从R2上流过。你实验这样的结果是因为C1不够大,R1也不够大,在极短的时间内C1电压就充到了0.7v。这个时间太短

网友:
只要C1的+极电压达到0.7V左右,R2就有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一下PN结的导通条件。BE结电压达到导通条件才有电流从R2上流过。你实验这样的结果是因为C1不够 ...

谢谢,有启发!应该是您说的,我换个大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