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B记DIY:70元买的i5四代4250U同方锋锐S10U笔记本电脑拆修清灰

楼主(2022-10-03):
先来个装好系统后的照片吧

这个笔记本 一共是5台 海鲜市场买的 70一台好坏不包  没有内存硬盘  拿回来测了下倒是都没问题
型号是 S10U-M02   2016年卖2600多一台吧   配置是 I5 4250U  4G 256GSSD  你没看错 的确是2016年的电脑

同款2013年出的 当时叫S43B 好像标配I3 4代 加WIN8.1  不知道同方怎么想的的 3年后改了个型号  又接着卖了 只不过换成了I5 4代加 win7了  当时号称2000元买i5   S10U-M01就是京东卖2000元  只不过256gssd换成了500g机械硬盘而已

同方的笔记本基本都不带光驱  就一个塑料壳

我自己海鲜市场5元买的二手光驱换上去了  光驱还是有用的 偶尔刻个光盘装个系统之类的 最主要是 空着也是空着  不装上心里不舒服  幸亏假光驱的面板可以拆下来配真光驱上  所以不愁换的光驱没面板了

这笔记本也没啥大毛病 看内部很干净 实际散热片堵死了

通电风扇狂转   估计散热片比较密集的缘故吧   清理后就正常了  待机经常 风扇都不转   满载睿频到双核2.3GHz的时候也就65度左右   硅脂就用的  淘宝买的  1公斤60多元的 导热系数3.5的硅脂(有空单独开贴说下 真假硅脂的问题)

散热片清理干净了  风扇扇叶不知道为什么拿不下来 很多风扇扇叶直接就能拿下来  还能加个机油  这个拿不下来  不过也无妨 毕竟也不缺油
单热管设计  感觉很小 实际 足够用了

这个笔记本没啥设计 太简单了  C面就是个键盘 下面是个钢板 然后 硬盘 光驱和 主板直接固定在钢板上

主板背面能看到PALWONN 字样 板号  MBPRNCSU44-N410  实际版号应当是 NCSU411? 风扇上有这个型号  这主板 有个叫紫麦2的笔记本也在用   查不到太多资料  看设计风格据说像  ECS精英  实际应当是  .台湾浩鑫shuttle 代工 据说这个厂 同方有合作 所以同方很多笔记本都是他家代工的(也有说法是 浩鑫的笔记本设计团队集体跑到了同方  不过看样子还是像浩鑫代工 毕竟里面的配件基本都是台湾的 像台资厂的风格)

设计的风格一看就是降低成本的   单面贴片 另一面光秃秃的

CPU供电设计也很简单   单相供电 就一个电感   4个mos  型号为 B09N03R   控制芯片是 OZ8127LN
设计的 比较简陋 但是事实上够用  能够稳定睿频  到双核2.3GHz

CPU是整体桥的  I5 4250U  左边是  cpu加gpu  右边应当就是南桥了

内存槽只有一个 所以  不支持双通道   而且现在4g内存便宜  才20一条  但是想装WIN10  还是8g比较好  只能海鲜市场买 8g单条的DDR3L内存     基本翻新的杂牌的 40-50一条 好牌子50-60吧
而且这个  i5 4250U只支持低压内存 标压的插上去点不亮 的    我试过把SPD刷成低压的 倒是可以点亮
而i5 4200M之类的标压CPU 就是 低压 标压内存通吃了

电池比较有意思  4节索尼的锂电池串联  而且还是裸体的  别以为是杂牌 这可是台湾GETAC神基代工的哦  这样的好处是 如果坏了好修好换 这个电池是应当只用了个EEPROM和保护IC 没有单片机的那种 所以过放电也能充回来 不怕锁板 这是好处   电池拿来几乎都没电了  单节就2v以下 但是充满电后  除了有一组中的一节顶开了安全阀 其他4组都正常 而且待机可以到 4-5个小时 还是可以的

主板上该有的东西倒是也都有

上面的红圈是ALC269   就是 REALTEK的高清声卡
下面的红圈示 RTL8411  好像是 REALTEK的 千兆有线网卡 加 PCI-E总线的读卡器二合一芯片

右边的红圈圈是  RTL8188EE   REALTEK的 PCI-E 300M无线网卡

下面这个图RTD2136R 是 REALTEK公司的 EDP转LVDS的芯片  应当是为了接液晶屏用的

上面可以看出  台湾REALTEK可不简单  从当年就做个 ISA的 RTL8019网卡到 现在 把电脑周边芯片做了个遍   还真是不容易呢

主板拆掉后 卸掉钢板

可以看到键盘是一次性热压上去的  然后 触摸板也是 synatpics 也是名牌    触摸板右下角是补的哥俩好因为裂了  同方这个外壳质量不太好 要不就是断屏轴座 要不就是 C壳裂   D壳裂的地方就在CPU出风口那
不过修补下都能用 5台机器 主板 屏幕都正常

拆了钢板就可以修屏轴固定座了
这个电脑设计问题  多数屏轴的C壳固定座都碎了

哥俩好修复的样子  实测效果可以的

总结一下吧  别看同方的笔记本比较便宜 做工比较差  外壳比较软 实际使用还是可以的 只要不是经常移动 估计替代台式机还是可以的

别看便宜  芯片可都是名牌的  焊接质量没问题的情况下 使用也是稳定可靠的

至于睿频 实测这个cpu估计是 BIOS限制了吧  超过60度后就睿频降低了 不过平时默认频率不是1.3GHz 而是 1.9GHz   估计也是和主板bios有关吧   如果 要解除限制 必须用 软件解除限制 能够稳定达到  双核2.3GHz 单核 2.6GHz的水平    I5 4250U 比 I54200u相比   睿频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  平时的标称频率低  而  4250比4200的集成显卡要好  是HD5000的  实测 CAD 和altium软件都能正常使用

总之 70元买不了吃亏上当  然后 花5元加个刻录机   50元加个8gDDR3L的内存   至于固态要碰运气  正常60-70元可以买个250g左右的二手固态 我是从家里买的二手笔记本里拆的
这样加起来 装个WIN10 系统流畅度还是可以的   一般办公也没问题  好像游戏也能打呢

网友A:
原装win7系统?那时候应该是win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win7系统?那时候应该是win8吧

这个机器出来的时候都是 win10了 但是确实是 预装WIN7

网友:
成功捡漏上岸

网友:
这个价,还是值得动手加其他配件

网友:
70元,屏是好的也不亏

网友:
这个配置不玩游戏够用了

楼主:
运气好 第一次在他家买了6台都是好的 还有一台 i5 7代  50块钱 也没问题 就是外壳差了点  第二次买了8台   55一台 也没问题全是好的 只不过有4台惠普  i3 4010u 性能差点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气好 第一次在他家买了6台都是好的 还有一台 i5 7代  50块钱 也没问题 就是外壳差了点  第二次买了8台  ...

给个传送门,我也去捡个漏,还有8G的低压条,貌似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一同传送一下

网友:
撸主确定不是来拉仇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传送门,我也去捡个漏,还有8G的低压条,貌似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一同传送一下 ...

海鲜市场蹲的 二道贩子翻新条 8g不就75包邮么   个人自提 50 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
价格还是可以的,手里有配件更佳。

网友:
70元就不奢求啥了

网友C:
这废品站吗那么便宜,卖的是不能用的但你买那么多但是能用的,这不合理啊

网友D:
现在装机基本上都是U盘安装,光碟基本上没有出镜的机会!其实光驱位可以装个机械盘专门存放数据,这样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机基本上都是U盘安装,光碟基本上没有出镜的机会!其实光驱位可以装个机械盘专门存放数据,这样不是 ...

原厂恢复盘一般还是光盘吧   主要是我从微软下载的镜像就是 光盘的格式吧  不过这次WIN10超过4g了 用 普通DVD刻录盘还不行 要用D9的双面盘   很令我惊讶的是 2010年前后生产的笔记本刻录机已经能很好的支持D9盘刻录了  还有我刻录的方式好像不对  用优盘刻录了原厂镜像用不了 就继续使用光盘  而且光盘放个几年还能用  我那优盘有的放几年漏电导致不识别或者读取特别慢 还要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废品站吗那么便宜,卖的是不能用的但你买那么多但是能用的,这不合理啊 ...

废品站没这么便宜 都是 闲鱼买的

网友:
海鲜的用户名说一下啊

网友:
I3双核4线程2.4,和LZ这个比,哪个好,搞不懂CPU怎么分配置高低的

网友:
现在二手电脑真的白菜价呀